讨论这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9-08-02):
大家好,看一看这个电路的M7有没有问题呀?图中VDD=12V   调节电流为PWM信号 幅值是5V  欢迎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A:
有问题,M7 驱动的时候,相当于栅极电阻为13K ,频率得多低啊!你这么做是为了电平变换?如果是,换成PMOS ,BJT 都比这个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M7 驱动的时候,相当于栅极电阻为13K ,频率得多低啊!你这么做是为了电平变换?如果是,换成PMOS  ...

栅极电阻怎么是13K呀,和频率有什么关系,谢谢说明原因,为了增加M8驱动电压的。

网友:
pwm转直流的电路呢,不转恒流不了吧

网友:
这只画了采样和执行,都不知道是不是负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电阻怎么是13K呀,和频率有什么关系,谢谢说明原因,为了增加M8驱动电压的。 ...

你的电流调节是3.3V的PWM信号对吧,M7的目的是将这个3.3V变为12V来驱动M8
13K的栅极电阻并不精确,只是说你的栅极充电回路中的电阻太大了
实际的上经过栅极电阻R75之后,电流一路去了R76,一路经过Cgs-R74-R710到地
给Cgs充电的路径中,电阻太大,Cgs充电速度快不了,所以MOS开启速度会很慢,控制频率也就不能高。
还有就是R75和R76还分压了,如果是5V的控制信号,实际上加到栅极的电压之后4.1V。
总之,M7附近的电路建议重新设计吧,还有其实可以用另外一半运放做成PI控制器,直接控制,少写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