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噪音的检测,谢谢。

楼主(2019-08-02):
1、供电的变压器,低压变压器,高压变出来220V电。
2、这种变压器的负荷不同,噪音不同。
3、怎么检测这种噪音呢?用麦克录音,然后FFT分析,可以知道不同的噪音幅度和频率,但是室外的话麦克风要防水、防尘,感觉不是个好办法。
4、听朋友大致说,探针戳到变压器的220V线上,然后咋分析信号,我也没搞懂。
请教大家,这个怎么玩?谢谢。

网友A:
用针戳变压器线是最好的办法,呵呵

网友:
把mic直接贴变压器上然后用胶密封不行吗?

网友B:
针戳变压器跟人生重置器效果类似 。。
就用mic测就好了,实验室有条件复现就直接在实验室测好,实在需要的话就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针戳变压器线是最好的办法,呵呵

针戳到哪里呢?戳到出线的220v的线上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针戳到哪里呢?戳到出线的220v的线上么?

一般是戳到进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戳变压器跟人生重置器效果类似 。。
就用mic测就好了,实验室有条件复现就直接在实验室测好,实在需要的 ...

那个变压器发热,Mic贴上时间长了,不知道会不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戳到进线上

为啥戳到进的线上?进的线上,电压有多高,还不知道。。。

网友:
你需要是的振动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戳到进的线上?进的线上,电压有多高,还不知道。。。

一般就10KV左右,我们常见的估计最高也就是35KV.
戳进线上,一般可以名垂青史。

网友:
加速度传感

压电硅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10KV左右,我们常见的估计最高也就是35KV.
戳进线上,一般可以名垂青史。 ...

何止是名垂青史。。。。

网友C:
看上面的各种答复,没搞懂到底是噪音(指耳朵听的声音)还是噪声(特指电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面的各种答复,没搞懂到底是噪音(指耳朵听的声音)还是噪声(特指电信号) ...

人耳朵听到的是噪音,想把这种噪音转化成电信号,然后分析,不通过的噪音和工作状态、负载状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