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虾,: Array index n may be out of range.这个错误应该...

楼主(2019-08-03):
这个错误应该如何修改?谢谢!

使用的软件是TscanCode

网友:
\n\n应该  s[i]=0;  吧?

否则
s[n]=0 在循环里有什么意义?

--------------
编辑原因,   贴子编辑器 把 解释成斜体代码标签了,不显示了

网友:
我感觉是 s[i] = 0;   //对s数组前n个分量清0。
否则对 s[n]分量清n次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  s=0;  吧?

否则

确实是这个问题,把n改为i后就ok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 s = 0;   //对s数组前n个分量清0。
否则对 s[n]分量清n次0是什么意思?

确实是这个问题,把n改为i后就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