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KiCad EDA 5.1.3 发布

楼主(2019-08-03):
KiCad EDA 是一款用于印刷电路板设计的开源自由软件,最初由法国人 Jean-Pierre Charras 于 1992 年推出1,现由 KiCad 开发团队维护。
KiCad 目前支持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中文、日语、韩语等 22 种语言版本。
软件包含原理图设计、线路板绘制、符号库设计、封装库设计、线路板 3D 显示、Gerber 查看、线路板实用计算等工具。

KiCad EDA 5.1.3 下载地址: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icad/windows/stable/

开源 KiCad EDA 中文资料收集整理
https://www.cnblogs.com/F4NNIU/p/KiCad.html

网友A:
Is there an official web announc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 there an official web announcement?

官方公告还没有发布。

网友B:
请教lz个问题,kicad的网络库是必须下载下来指定路径使用吗,可不可以在线用或者自动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个问题,kicad的网络库是必须下载下来指定路径使用吗,可不可以在线用或者自动同步? ...

可以使用 Git 同步。

网友:
原来清华有镜像啊
一直都是官网下,太慢了……
话说没有看到官网有changelog……

网友:
原点问题改进了么?

网友:
能走弧形线吗?

网友:
能自定义坐标原点吗?

网友C:
http://kicad-pcb.org/download/windows/,这里还是5.1.2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kicad-pcb.org/download/windows/,这里还是5.1.2阿

很快官方会发布 5.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kicad-pcb.org/download/windows/,这里还是5.1.2阿

可能没来及更新

网友:
更新好快

网友:
上个月才下载了 5.1.2,更新还真够快的。
不过现在用的还是 5.0.0,准备装在另一台电脑上试试。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短教程,KiCad 里头是可以将走线的两根线段剪裁成圆弧的,类似于 AutoCAD 的倒角功能。
但是,在 windows 版本上就没找到这个操作(选中两根线段后,右键点击,然后有各种选项),不知道是不是 linux 版本才会有。

网友:
看来这家伙是往超越AD系列努力呀。软件性能暂且不说,这更新的节凑得先超越了

网友D:
也要转这款软件了;毕竟免费

网友:
正在学习Kicad,有些快捷键还不熟悉,还要摸索一阵子。

网友E:
看不习惯板层颜色,  操作方式, 和AD有很大区别, 看着很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不习惯板层颜色,  操作方式, 和AD有很大区别, 看着很累

顏色可以隨便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顏色可以隨便改。

改 也看不习惯..

网友:
不错,快捷键都熟练了

网友:
>能自定义坐标原点吗?
This is a must have feature. Especially for PCB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要转这款软件了;毕竟免费

免费还是次要的,最主要是开源。

目前 5.1.4 已经锁代码,马上就会发布 KiCad 5.1.4。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免费还是次要的,最主要是开源。

目前 5.1.4 已经锁代码,马上就会发布 KiCad 5.1.4。 ...

不知道代码如何编译

网友:
确实越来越好用了,我私人画板子只用KiCAD了,一般不考虑别的了。

网友:
赶上AD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代码如何编译

linux 下,一句命令就可以編譯 & 安裝:
cmake && make -j8 && sudo make install

(所以說 linux 比 windows 方便,開發友好。)

如果你是windows,可以下載它的 daily build,每天都會有自動編譯出來的版本可以下載。

网友:
解决了圆弧边框,靠边框布线的bug

网友H:
KiCad EDA  是开源的么?差分线可以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KiCad EDA  是开源的么?差分线可以画么?

KiCad EDA 是一款用于印刷电路板设计的开源自由软件,基于 GPLv3 开源协议。

开源 KiCad EDA 中文资料收集整理(2019-08-07)
https://www.cnblogs.com/F4NNIU/p/KiCad.html

网友:
更新太快了

楼主:
目前都是性能和稳定性上提高。

网友I: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自带的封装能直接拿来用么?不用担心尺寸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自带的封装能直接拿来用么?不用担心尺寸不合适啊?

可以了解一下 KiCad 的封装库是有多少人完成的。

楼主:
符号库参与的人数更多。

网友J:
好像低分辨率的屏幕  右侧工具栏少个卡尺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低分辨率的屏幕  右侧工具栏少个卡尺图标

多大的分辨率?

网友:
KiCad EDA好用么,感觉资料不算多

网友:
1600*900  的  19寸显示器, 几台都显示少个图标,, 1920*1080的正常

网友:
看了它的DEMO,貌似差分和等长不方便

网友:
升级到5.1.4了

网友K:
总是用不习惯,被ad毒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总是用不习惯,被ad毒害了。

多用用就习惯了。

网友(2019-11-28):
今天看看已经到5.1.5了

网友:
再问下LZ,AD 库转换完后,原来带有3D还能用吗

网友L:
更新很快,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更新很快,下载看看

KiCad 5.1.5 发布了。

网友K:
515又加了什么功能。谁用了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K:
515又加了什么功能。谁用了说一声。

新功能会在 V6 增加,V5 都是为了稳定性。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

之前都下载不下来,下载了4.05版的,下载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

之前都下载不下来,下载了4.05版的,下载速度很快。

4版本还是不要用了, 这里很快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icad/

网友(2020-04-10):
请问kicad等长线怎么弄?

网友N(2020-06-21):
product版是不是相当于稳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N:
product版是不是相当于稳定版?

那个是旧版本,现在最新稳定版本是 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