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出gerber的这个选项是干什么的,忘记勾选了

楼主(2019-08-03):
1、钻孔绘制图和向导图分别是做什么用的?昨天输出忘记勾选了(应该是默认的,没看这一选项),JLC目前已经通过审核了
补充:看了网上的一些教程,很多确实只是选择了层,其他所有选项都是默认,这个选项难道是可选可不选?不影响做PCB?

2、同问,如果要V刻,怎么在gerber里面表示呢?我没做标记,在下单的时候备注了而已

网友:
关于AD: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171.html
AD输出Gerber文件步骤!

放置分孔图字符串的好处,请打开连接:
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063.html
PCB打样设计之输出Gerber分孔图表重要性!

生成的GERBER小文件在 project Outputs for ......这里面找 ,Gerber Fiiles+NC Drill Files(小文件) 一起打压给我司就行了
http://club.A**********/article/details_11159_1.html
Gerber文件  (帮看第四楼贴子与12楼)

要V割的,在PCB文件里帮用V-CUT表示,要铣空的帮用CNC表示

网友:
我就知道立创的说明写的再仔细没还有很多人没看,简单回答:选不选一样,对生产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