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的定制段式液晶厂家推荐

楼主(2019-08-03):
目前合作一个厂家,这段时间用的液晶总是不定期出现一些断码显示不出来的情况。用烙铁去加热下引脚,又可以出来,但还是若隐若现的,太不靠谱。
求推荐一个质量靠谱的厂家

网友:
外壳压到了吧

网友:
那个地区的。我觉得近一点容易解决问题。

楼主:
应该是液晶工艺不好,里面胶层没处理好

网友A:
一是碳点没有处理好,二是装管脚时推力大PIN张开了口,三是如果是COM脚可能内部的银点松了。一般只有这几个问题。LCD有可靠性好与成本好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碳点没有处理好,二是装管脚时推力大PIN张开了口,三是如果是COM脚可能内部的银点松了。一般只有这几个 ...

行家!
普遍这个来自同一个端口问题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家!
普遍这个来自同一个端口问题比较多

先要屏厂排除是夹PIN的问题还是盒内工艺的问题,屏厂拿到不良品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如果是LCD盒内问题就没得搞,要不用要不报废。是装PIN问题可以返工,如果返工费大于单价屏厂可能会直接重做。
还有一个可能原因:你们工厂的焊接温度如果太高,会融化了固定管脚的胶,也会引起管脚松动接触不良。可以观察是不是主要集中在下烙铁的管脚。记得烙铁焊接时传到夹PIN端的温度好像是不能超过200度还是多少,要控制焊接的温度与时间。------如果是管脚松动的问题,涉及到赔偿,屏厂一般会说是焊接问题,除非你们能验证说明不是焊接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屏厂排除是夹PIN的问题还是盒内工艺的问题,屏厂拿到不良品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如果是LCD盒内问题就没 ...

基本判断是内部针脚松动,因为我用烙铁去碰触下,他可以时好时不好的,不良品拿到,我只要用烙铁去引脚重新加工下,就会正常。
工厂说把没上线的都发回去返工,就是不知道怎么保证下批正常了,没焊接好前都没办法测试

网友:
who is the current vendor?

楼主:
自己顶下,继续寻找靠谱供应商

网友B:
找我吧,专业做液晶屏的,1993年建厂的,有生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我吧,专业做液晶屏的,1993年建厂的,有生产线。

发一个你联系方式,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一个你联系方式,了解下

你好,18831608609,杜。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判断是内部针脚松动,因为我用烙铁去碰触下,他可以时好时不好的,不良品拿到,我只要用烙铁去引脚重 ...

可以做个测试架测试液晶。

楼主:
继续求靠谱厂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