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失望,为什么下SMT订单的PCB只可以选绿色阻焊层?

楼主(2019-08-03):
如果说黑色的不好识别,蓝色、白色、红色、黄色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没有为什么  规定  只有这样 才能成本最低。

网友A:
多下些订单,  成本就能分摊下来啦.     到时闷骚 紫 都不是问题.

网友:
因为拼版smt,大部分人选的绿色,

网友:
杂色板是否可以延长供货周期来支持?比如一周贴一次,集中处理。

网友:
你的板子只是一个板子里面的一部分,你一个人白色,其他人绿色?做的人少就只好统一了,

网友:
为啥要统一 绿色 而不是蓝色

网友:
将来STM的订单多了,杂色也有可能啊。就好比现在打样的订单多了,杂色也免费了,因为做的人多,很容易拼一张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下些订单,  成本就能分摊下来啦.     到时闷骚 紫 都不是问题.

关键是紫色的不让贴片呀。

网友:
主要是绿色出的多,可能是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下些订单,  成本就能分摊下来啦.     到时闷骚 紫 都不是问题.

如果考虑类似扩展库的形式,加点钱任选颜色就最好了。

网友:
嗯,选择嘉立创SMT的人越来越多,颜色也就随便选啦

网友:
成本问题,就跟有的厂除绿色外要加钱是一个道理

网友:
还是增加基础库数量比较实用

网友:
还是增加基础库数量比较实用+1

网友:
因为SMT的订单从做PCB开始,就是跟别人做到一块大板上的,然后整块大板,再拿去SMT.

网友:
还是增加基础库数量比较实用+1
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让基础库无限增加
就像以前的打印机DIY供墨系统一样
减少人工成本,达成双赢

网友:
增加基础库数量?

网友:
连个常用的dcdc 供电都凑不齐,基础库确实要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