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助手显示仿真图和gerber图都有问题?gerber文件也识别不了

楼主(2019-08-03):
已经转成gerber了,没有选择keepout层,勾选了机械1层,输出后,上传。但是小助手无法显示边框,gerber模式显示也把边框识别成了禁止布线层

我的文件没有敷铜,只有机械结构和丝印

网友:
用gerber查看软件看看

网友:
我前天下单了个板子,还解释不了文件。
然后,需要手工填写 PCB 的尺寸。
没啥影响,以前人工审核时,也没有这个文件解释及显示功能。
比较郁闷的就是 2016年10月1日之前的生产文件都已不可查询与返单。

网友:
很抱歉,有少量的初步解析不成功,不影响下单,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是有少量的这样的情况,下单时上传的初步分析的只能看大面,不是很准确,软件那边也在优化初期的可识别度;
另外呢:因为设计有岐义或不唯一不明确的内容,做资料的人,可有会会错意,致做错;或做资料的人漏做或做多内容,或文件不兼容引起了变形等。都会导致最终出来的生产稿可能与您那边设计时预想的内容有出入。
CAM工程做后的生产稿基本上都能识别到(专门针对生产稿的解析功能更优一些);选择了需要【确认生产稿】,更具有核查的意义的哦。谢谢

网友:
前天更新了一下小助手,之后发了两个板子,都解析不成功。

网友:
这个小助手的解析,单板还会好一些,拼板经常会解析不成功,最终还会人工处理的,不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