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灵动的mm32f103系列大家用的多么?稳定么?

楼主(2019-08-03):
1、因为stm32f103,要3.3v的电源,板子上有5v器件,所以打算换个mm32f103上去,pin to pin,只用5V电源。
2、不想大改程序。
3、请教用过这个系列片子的坛友,说说这个片子有没有什么大坑?谢谢。

网友A:
你需要用哪些功能,大坑感觉就没啥

网友B:
5V USB有兼容性问题,其他到没发现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用哪些功能,大坑感觉就没啥

我现在的功能是:
1、一个io中断。
2、一个定时器。
3、一个8位数据口。
4、两个串口
5、再控制几个io口。
基本这些功能吧,这个片子也是和stm32f103一样得外挂晶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 USB有兼容性问题,其他到没发现啥问题。

我大致看了下,是库和STM32不一样吧?得把以前工程的库,都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大致看了下,是库和STM32不一样吧?得把以前工程的库,都换了吧?

它用的类似ST  hal库 不过改起来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用的类似ST  hal库 不过改起来也很快。

好的,我去他们网站上,下载例子看看,我好讨厌那个hal库。。。这个片子抗干扰不知道咋样,我放在有电机的地方,stm32是没啥问题,随便操,-40度 85度,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他们网站上,下载例子看看,我好讨厌那个hal库。。。这个片子抗干扰不知道咋样,我放在有电机 ...

hal  主要是中断部分 太绕了,不过 MM的hal  类似ST的标准库。

网友C:
MM32完全是个大坑,试产了一批,现在计划用回stm32

网友:
GD32F330 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MM32完全是个大坑,试产了一批,现在计划用回stm32

啥大坑?哥哥,你表吓唬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  主要是中断部分 太绕了,不过 MM的hal  类似ST的标准库。

STM32 swd的那个下载接口上给的3.3v的电,mm32f103的swd的那个4线接口,给5v的电,stlink jlink那些东西放上去都通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功能是:
1、一个io中断。
2、一个定时器。

我们是外挂晶振,串口没有IDLE标志位,其他功能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M32完全是个大坑,试产了一批,现在计划用回stm32

有哪些坑呢,方便说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 swd的那个下载接口上给的3.3v的电,mm32f103的swd的那个4线接口,给5v的电,stlink jlink那些东西 ...

可以用stlink jlink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MM32完全是个大坑,试产了一批,现在计划用回stm32

mm32 和stm32不兼容的,程序要改的, 你说的坑是什么啊? 说出来大家听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 swd的那个下载接口上给的3.3v的电,mm32f103的swd的那个4线接口,给5v的电,stlink jlink那些东西 ...

我都是 三线下载啊   板子自己通电。

网友D:
楼主程序功能应该不复杂,直接用灵动微的M0好了,003的价格无敌,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M32完全是个大坑,试产了一批,现在计划用回stm32

很好奇有哪些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 三线下载啊   板子自己通电。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程序功能应该不复杂,直接用灵动微的M0好了,003的价格无敌,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

我主要是懒得改太多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有哪些坑?

就算有坑,到底是芯片的坑还是电路的坑,也不好说吧?

网友:
楼主的需求是最基本的一些功能啊,如果这些都没法做稳定,就别做单片机了,我觉得只要不是严苛的环境使用,灵动微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F:
如果用103系列,我宁可用GD32,不用stm32.我的应用经验是GD32比STM32稳定。

网友:
我们在用,目前还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103系列,我宁可用GD32,不用stm32.我的应用经验是GD32比STM32稳定。

GD32  5V的比较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103系列,我宁可用GD32,不用stm32.我的应用经验是GD32比STM32稳定。

我看了下GD32F190C8T6和stm32f103c8t6  pin to pin,还不知道程序用不用改。

网友F:
我主要看这个修改。

网友:
以出货量来判断是比较直接的,或者都有谁在用。从官网资料上看,更新频繁,应该有不少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主要看这个修改。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哪些坑呢,方便说下吗

1,内部晶振特别不靠谱,大家可能都遇到过。
2,试产了才发现Flash问题,做数据存储,只擦了一页,结果后面好几页被同时擦除了,出现的概率大概3%
3,用5V供电,有概率外设不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大坑?哥哥,你表吓唬我呀。

如果产品利润还行的话,国产MCU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产品利润还行的话,国产MCU慎用

stm32是3.3v的,我板子还有5v器件,接在一起麻烦。。。所以想找个5V的替代。。。

网友G:
有坑,慎用.过来人劝.特别是低功耗相关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坑,慎用.过来人劝.特别是低功耗相关的东西.

感觉好怕怕呀,我不用做低功耗,市电供电。。。

网友H:
小马过河,用了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马过河,用了就知道。

好的,谢谢,我再认真考虑下。

网友I(2020-08-04):
GD32使用过程中反正是有一些坑,而且有些很诡异,找不到原因,换成st立马没问题。但是大多数场合还是可以用的,反正使用过程中,不要太相信数据手册和理论数据。正准备用灵动微

网友:
灵动微开发了一个小东西,只用usb功能,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GD32使用过程中反正是有一些坑,而且有些很诡异,找不到原因,换成st立马没问题。但是大多数场合还是可以用 ...

一定不要用灵动微的M3内核芯片,FLASH数据可能会出错,用一段时间程序挂掉,看门狗都没用,和上面坛友提供的信息差不多

网友:
adc贼辣鸡

网友:
adc 不行,实测对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