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阻焊开窗层放置文字有的显示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03):
白色阻焊的板子,因为想文字精度高一些,所以在TopSolder层放文字,打样5片都在同一位置的字符显示不出来,如图,依次是S5V、S3V3、X1和GND,GND显示的最清楚,X1也将就,S3V3和S5V就看不太清楚了,是不是我的文字线宽设置太细的原因?

网友A:
您好,麻烦帮看下这里: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html
下单前技术员必看
三、制程工艺要求4、字符
若参数符合的话,请帮在售后系统具体选择提交下,售后那边具体查下引起的原因,谢谢

网友B:
在TopSolder层放文字,文字的颜色怎么能变成黑色的呢,不应该是PCB的原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TopSolder层放文字,文字的颜色怎么能变成黑色的呢,不应该是PCB的原色吗? ...

拍照光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opSolder层放文字,文字的颜色怎么能变成黑色的呢,不应该是PCB的原色吗? ...

是PCB的原色,实际看起来效果和拍的差不多,如果是丝印就是非常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麻烦帮看下这里: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html
下单前技术员必看

看了一下这个字符要求是指丝印层的,字符设置也不算小了(旁边的焊盘是2.54mm间距),就算放在丝印层都可以清楚做出来,理论上阻焊开窗精度会更高才对,不过这个地方没有铜皮,估计白色的爆光不好控制,没有铜皮的地方爆光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细了,设置线条宽点

下次宽点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宽点试一下

我上次打样,也是白色阻焊,在阻焊开窗方式放LOGO,细节部分要比这个细多了,效果非常好。
所以你这个不是嘉立创的真实水平,或者说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