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旧笔记本硬盘装到新笔记本是否可以不装系统启动

楼主(2019-08-03):
想换一台新笔记本,想在新笔记本上直接用旧笔记本原来的硬盘,原因有两点
1.原来的笔记本上有很多有带icense的软件不方便移动到新的笔记本上;
2.原来的笔记本系统里安装了很多软件,那个系统以及各软件配置也用习惯了;
之前那个笔记本不好买了,而且性价比不是太高了,旧笔记本的配置如下--
电脑型号                戴尔Precision 5510笔记本
处理器                        Intel(R) Xeon(R) CPU E3-1505M v5 @ 2.80GHz
内存容量                        16.0GB
显卡                        1、NVIDIA Quadro M1000M
                        2、Intel(R) HD Graphics P530
硬盘                        SAMSUNG MZVLW1T0HMLH-000L2 (1.0TB)--M.2 NVMe
网卡                        Intel(R) Dual Band Wireless-AC 7265
声卡                        1、英特尔(R) 显示器音频
                        2、Realtek Audio
显示器                        SHP:5314  分辨率:1920x1080
当前操作系统                        Windows 10 64位

新笔记本想选 戴尔Precision M7710笔记本--
CPU   i76820HQ
这样,旧的固态硬盘可以直接换到新的笔记本上,不安装系统直接启动吗?
如果不行,新电脑同样选择 Intel(R) Xeon(R) CPU E3-1505M v5 @ 2.80GHz 的话,可以不安装系统直接启动吗?

网友A:
代数差的不大,直接启动没问题
但是license估计还是全废,依赖网卡mac地址居多

网友B:
基本不行的  很多设备驱动要重新来过,会蓝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数差的不大,直接启动没问题
但是license估计还是全废,依赖网卡mac地址居多 ...

那岂不是换同一型号配置完全一样的电脑,这些license也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不行的  很多设备驱动要重新来过,会蓝屏的

新老笔记本都是6代Skylake,装win7都问题不大,
LZ的是win10,新旧平台架构几乎完全一样,为啥说会蓝屏?

我IVB的机器迁Ryzen2也就装了个驱动,也没见哪里蓝屏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换同一型号配置完全一样的电脑,这些license也废了?

是的,有可能,
不过也有绑硬盘序列号的,应该会幸存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可能,
不过也有绑硬盘序列号的,应该会幸存一部分

我刚才把M5510的无线网卡拔了(这个机器没有有线网卡,只有一个无线网卡),我最关注的两个软件还能正常打开运行,这是不是说明这两个软件的license不是绑网卡MAC地址的?

网友C:
没啥问题。原电脑系统的硬件全卸载,或者用个系统封装软件,移到新电脑后网卡MAC可以改成旧电脑的MAC。

网友D:
WIN10 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老笔记本都是6代Skylake,装win7都问题不大,
LZ的是win10,新旧平台架构几乎完全一样,为啥说会蓝屏? ...

厉害,行家啊!
一下子就能把这些问题分析的透透的,学习了!
看来WIN10的兼容性做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问题。原电脑系统的硬件全卸载,或者用个系统封装软件,移到新电脑后网卡MAC可以改成旧电脑的MAC。 ...

在CSDN上找到一篇文章 无线网卡mac地址修改
https://blog.csdn.net/q1063823095/article/details/78657853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 基本没问题

网友E:
一般没问题,win10 检测到硬件不一样,启动时会重新适配驱动。

网友:
把驱动卸载掉,再装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没问题,win10 检测到硬件不一样,启动时会重新适配驱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