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1,RAM有点小,怎么玩比较好?

楼主(2019-08-03):
内存才512M,说小,比很多路由器的RAM大多了,可是比起手机,512M内存简直就是个渣

哪种树莓派系统对RAM的占用比较小呢?

网友:
流水灯啊。

网友A:
不要桌面还是可以跑得很欢的吧。

网友B:
比我那台256M的电脑大了一倍啊,我的电脑画图看片样样不落:)

网友:
跑FC和GBA模拟器接电视用吧

网友:
打印机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那台256M的电脑大了一倍啊,我的电脑画图看片样样不落:)

256M 内存电脑,你还在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6M 内存电脑,你还在用么

用啊,咋不用。以前的软件跑得快又不占用内存/硬盘。现在所谓的软件,安装程序如果小于1GB都不好意思叫做电脑软件了。。。我那硬盘才10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桌面还是可以跑得很欢的吧。

还可以做哪些优化?
最少用多大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啊,咋不用。以前的软件跑得快又不占用内存/硬盘。现在所谓的软件,安装程序如果小于1GB都不好意思叫做 ...

你多久开一次机呢,256M电脑确实比较古董了

网友:
不玩肯定是最好的

网友:
不跑桌面,当小型服务器用

网友:
把桌面卸掉能腾不少内存出来吧

网友C:
刷个op做旁路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我那台256M的电脑大了一倍啊,我的电脑画图看片样样不落:)

我的ibm t23服役中,256m内存,运行xp无压力,接口 RJ45,RJ11,串口,并口,键盘/鼠标(圆孔),显示器,USB,音频输入/输出,红外,S端子,这货的接口真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ibm t23服役中,256m内存,运行xp无压力,接口 RJ45,RJ11,串口,并口,键盘/鼠标(圆孔),显示器 ...

你的t23吃灰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个op做旁路由?

就一个网口,还需要配合一个交换机才能用?

网友D:
树莓派zero做的行车记录仪:
硬件包括pizero,官方500w摄像头,500mah电池,充放电板,两个按键,闪迪64g内存卡
软件:go编写控制录制视频(每隔10分钟录制一段视频)和控制关机
外壳:3d打印
续航:500w最高画质1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一个网口,还需要配合一个交换机才能用?

是的,旁路由就是这么干,好在交换机一般二三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莓派zero做的行车记录仪:
硬件包括pizero,官方500w摄像头,500mah电池,充放电板,两个按键,闪迪64g内 ...

你用的什么3d打印机么?打印这个壳子成本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旁路由就是这么干,好在交换机一般二三十元。

你说的旁路由是二级路由么

交换机直接挂在一级路由下,不就行了么

你的旁路由开DHCP了么,不会和主路由DHCP冲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旁路由是二级路由么

交换机直接挂在一级路由下,不就行了么

确实,旁路由没有vlan无法分开wan/lan口,只能放二级使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树莓派zero做的行车记录仪:
硬件包括pizero,官方500w摄像头,500mah电池,充放电板,两个按键,闪迪64g内 ...

10分钟开一会,是停车的记录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0分钟开一会,是停车的记录仪吗?

写错了,视频是10分钟一个文件,两个视频文件之间有几秒的间隔。因为视频高清,10分钟大概1g左右,这样操作是为了看视频方便,也是避免视频文件太大容易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写错了,视频是10分钟一个文件,两个视频文件之间有几秒的间隔。因为视频高清,10分钟大概1g左右,这样操 ...

10分钟1个文件,tf卡寿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树莓派zero做的行车记录仪:
硬件包括pizero,官方500w摄像头,500mah电池,充放电板,两个按键,闪迪64g内 ...

来个开源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分钟1个文件,tf卡寿命如何?

专门买的闪迪行车记录仪专用的,很耐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