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10V转0~3.5A电路方案

楼主(2019-08-03):
      现有一个需求,需要将一个正负10V的模拟输入信号转为0~3.5A的输出信号,貌似是驱动压力阀的。
      一开始说是0~20mA,现在变成0~3.5A,第一想法是做个恒流源,翻了翻模电的书,看了一下老外的
板子上用了一个IR的NMOS一个ST的NMOS,一个ST的VN750-E,第一次接触这个没看懂这是干嘛的,不过
应该跟我的想法一样是个恒流源,还有配套的100mR的采样电阻和运放组成的反馈回路。同事说这个可以
看成一个开关电源,不过将电压变成电流。

      今天搜了一下看到两种方案,一种是用MOS搭,还有一种是用TI的功率运放,运放挺贵的十几刀。

      有几个疑问是MOS搭建的前级共源放大器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运放,简化成一个运放组成的放大电路。
老外的板子VN750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就是类似TI的功率运放?两个NMOS为什么不选同一个型号呢?

网友A:
应该是0-10v吧没见过正负10v的信号

网友B:
正负10V转0-3.5A输出,E24电阻,一般精度,需要一个额外的0.35V电压,是从电源分压还是从基准分压看需要了,控制阀的话,可能需要额外的二极管,图里只画了基本成分,滤波电容什么的没画

网友:
如果楼主的驱动目标是一个3.5A的电磁铁的话,你需要一个带能量回收的pwm驱动器。

网友:
看了半天,没有电压

网友C:
五楼电路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0-10v  to  0--3.5a

网友:
开关模式的话,LED驱动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0-10v吧没见过正负10v的信号

有的,正弦波不加偏置不就是有正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10V转0-3.5A输出,E24电阻,一般精度,需要一个额外的0.35V电压,是从电源分压还是从基准分压看需要了 ...

运放的电源是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10V转0-3.5A输出,E24电阻,一般精度,需要一个额外的0.35V电压,是从电源分压还是从基准分压看需要了 ...

负电压会被截止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电压会被截止掉吧

这个电路不需要双电源供电就可以处理正负的输入信号,你可以仿真一下,或者试一下

运放的供电能够满足驱动那个MOS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五楼电路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0-10v  to  0--3.5a

输入是正负10V,0V时电流是1.75A,这个电路输入负10V时才对应0A,你仔细看下输入处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正负10V,0V时电流是1.75A,这个电路输入负10V时才对应0A,你仔细看下输入处的电阻 ...

相当于一个开关电源?100m欧的电阻采样,反馈是个比较器,与输入电压进行比较让MOS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当于一个开关电源?100m欧的电阻采样,反馈是个比较器,与输入电压进行比较让MOS开关? ...

是线性的,不是开关电源,100mR是采样,不是比较器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线性的,不是开关电源,100mR是采样,不是比较器是运放

我的理解是可以看似一个开关电源,运放的作用是个比较器,比较正负输入端的信号,然后开合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线性的,不是开关电源,100mR是采样,不是比较器是运放

但是又感觉MOS工作在恒流区,ID与Vgs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可以看似一个开关电源,运放的作用是个比较器,比较正负输入端的信号,然后开合MOS ...

不是开关电源,不是比较器,这个就是恒流电路,MOS不是只有全开和关两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开关电源,不是比较器,这个就是恒流电路,MOS不是只有全开和关两个状态 ...

MOS的Ugs控制ID,这个精度能够达到多少啊?这样做的话Rd是不是有点大?
我现在收集了三种做法:
1/老外板子上用的那个VN750是开关电源;
2/现在需求变成了负载最大1.5A,可以看看TI的功率运放了;
3/你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的Ugs控制ID,这个精度能够达到多少啊?这样做的话Rd是不是有点大?
我现在收集了三种做法:
1/老外板 ...

这就是最普通的恒流电路,精度取决于你用什么运放,前面电阻转换时有一定的误差,要高精度的话重新计算下
不过既然你用了正负10V的输入信号,那说明没什么精度要求,因为这种信号输出的东西基本上都很一般
这个缺点是发热,因为它不是开关电源,好处是没有开关电源的波动,并且很简单,没有什么需要思考和调试的东西

开关电源的方法可以参考LED恒流驱动的结构,也可以,我看3843就差不多

驱动阀门不需要很高的精度,因为干这个活你肯定不是开环控制的,你的系统一定是需要根据压力或流量来控制阀门,不可能告诉阀门开20%然后都没有反馈的看都不看就不管了,所以阀门驱动本身就没有精度要求,只要够“平滑”就行

网友:
这个简单
参考帖子里图2或者图3 然后改进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2997-1-1.html
改进方法: 图里供电是5V 你改为24V  运放换成电压高点的 三极管换成大功率的IRF520 输入前把电压信号抬升10V 问题就简单了
现在问题由正负10V转0~3.5A 变为0-20V 转0~3.5A 精度绝对高得一P 注意散热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负10V转0-3.5A输出,E24电阻,一般精度,需要一个额外的0.35V电压,是从电源分压还是从基准分压看需要了 ...

re
运放输出端、反馈端得加RC,不然肯定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
运放输出端、反馈端得加RC,不然肯定振荡

我说了,只画了基本成分,电容没画,那是他自己调试时的事了

网友:
你给的信息应该不全,电磁阀的功率没有给出,如果好几十瓦的话,5楼的电路不好用,很容易烧,而且需要主动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