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可以仿真50Mhz信号吗

楼主(2019-08-03):
正在仿真一个LC振荡电路,只能调试到最大1MHZ频率, 我的目标是50MHZ频率。
请问,频率上不去,和MOS的型号有关吗?还是仿真软件性能的问题呢。

网友:
换器件看看,也许你选的管子在此频率下增益不够不能震荡

网友A:
POWER MOSFET不适合,用NPN三极管可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MOSFET不适合,用NPN三极管可胜任。

感谢,我换个三极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MOSFET不适合,用NPN三极管可胜任。

回复仿真结果:我换了三极管后,将LC参数调整一下,很容易就提高到50Mhz。 再换MOS,只能到10Mhz稳定。 看来三极管和MOS的开关频率相差很多。 低功耗的MOS,频率性能低,功耗大的NPN,频率性能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仿真结果:我换了三极管后,将LC参数调整一下,很容易就提高到50Mhz。 再换MOS,只能到10Mhz稳定。  ...

高频发射机用的MOS跟一般电力以及音频功放的不一样,叫什么MOS我忘了,也沒用过,只知道日系NEC等有其制品。目前我几乎只用飞利浦的RF三极管,够推动所需功率。
目前我用LTspice仿真3丶400MHz发射机,但注意一般取得的模型只是三极管本身的模型,你要把另外的封装参数连结上去,才能准确仿真。但如果只是100MHz以下,沒有封装参数的话其影响不大。
可以找飞利浦PBR941的仿真模型,最前面是有一些电感和电容的是封装模型参数,后续的.model PBR941 NPN(....)则是三极管本身的参数。你把封装参数套用到其它品牌而另外建成一个仿真模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发射机用的MOS跟一般电力以及音频功放的不一样,叫什么MOS我忘了,也沒用过,只知道日系NEC等有其制 ...

今天搜索了NEC的高频MOS,现在NEC被瑞萨收购了,而且我查到的高频MOS都属于EOL,现在的量产高频MOS真是不好找。 三极管可选范围比较大,能达到100Mhz的三极管很广泛。 另外今天自己用洞洞板临时做了一个colpitts振荡电路,仿真后第一次建立实际的振荡电路,三极管反馈振荡,频率在1MHZ左右。第一次自己的电路振荡起来,非常兴奋。

网友:
上gan mos试试,cree,ep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搜索了NEC的高频MOS,现在NEC被瑞萨收购了,而且我查到的高频MOS都属于EOL,现在的量产高频MOS真是不 ...

大神。哪里有学习资料。或者pdf 资料可以学习 你说的这些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哪里有学习资料。或者pdf 资料可以学习 你说的这些内容

youtube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