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MPU6050与弹簧机械式振动传感器测量振动那个精度高?

楼主(2019-08-03):
图片中的这种振动传感器是大尺寸机械的,这种振动的测量能有MEMS微机械的传感器测量精度高么?很是怀疑。。。

网友:
但是便宜啊

楼主:
我看到LIS3DH也就2块钱,上面板子上那么多东西,还要手工加工,好像不便宜。。。。

网友:
这种东西谈精度的话 当然是风装好的6050了

网友:
这就是陶瓷压电蜂鸣片吧。。机械力转换不稳定的。这貌似是振动检测,会有频率敏感性。mems可以额外测加速度。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mems精度高

网友:
一致性无法保证,只能是一个粗糙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