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质量靠谱点的蜂鸣器厂家,要求能过波峰焊回流焊....

楼主(2019-08-03):
当前使用无源外驱无论使用贴片还是直插的高温型蜂鸣器,在过锅后均会有不同程度的声讯特性改变问题,不是破声就是嘶哑或声音很轻,一直未能很好解决,很是头痛;坛里大老有过经验的推荐一些靠谱点的供应商,谢谢.......

网友:
>当前使用无源外驱无论使用贴片还是直插的高温型蜂鸣器,在过锅后均会有不同程度的声讯特性改变问题,不是破声就是嘶哑或声音很轻,一直未能很好解决,很是头痛;
You can post the vendor and part number you are using.

网友:
http://www.kailijin.cn/

网友:
试过多个品牌,常州lixiang,东莞赢海,现在用一个常州超音的,勉强可以

楼主:
我们江苏兴化这边的几家都有用过,其它品牌没做过都的试用;没上机的批测响度一致性也是参差不齐,没焊之前还算撮合,焊后响度浮动就大了些,有些响度低的换个脚位响度又可以上来;上面各位提到的厂家我们做小批看看效果,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