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了官方esp32s2板子,晒一下

楼主(2019-08-03):
官方芯片发布链接(20190515): https://www.espressif.com/en/new ... s2-secure-wi-fi-mcu

和之前的esp32对比,有增有减,做了张表。

关于LX7内核,在国外知名极客站点有如此描述(https://hackaday.com/tag/esp32-s2/):
与我们所熟知和喜爱的ESP32相比,存在一些差异。 ESP32-S2使用单核Xtensa LX7内核,运行频率高达240 MHz,目前ESP32使用单核或双核LX6。 这些核心之间的差异隐藏在营销演讲和新闻稿中,但看起来LX7核心能够在每个周期进行更多浮点运算:LX6显然有2个FLOPS /周期,但LX7有64个FLOPS /周期。 这对于DSP和其他计算量很大的应用来说非常棒。 芯片上的其他功能包括320 kB SRAM,128 kB ROM和16 kB RTC存储器。

网友A:
价格会不会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会不会降啊

具体价格暂时无法透露,总之价格十分美丽。

网友:
把原来 ESP32 的特色 BLE 砍掉了?

网友:
还支持LCD驱动? 这点不错!

网友:
能跑uclinux就是真神器了

网友B:
有线以太网接口还有?有估计也被并口占用了吧

网友:
有lcd接口,和usb这比较好

网友:
终于支持USB了?不支持BLE很不爽,一直想在穿戴设备用用ESP32,然而功耗还是太高。

网友:
功耗控制怎么样?

网友C:
没了蓝牙 没有亮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了蓝牙 没有亮点了!

如果价格美丽的话,作为 ESP8266 的高性能版本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有TOF,是否可以实现定位功能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出了买来玩玩!

网友D:
STM32F4 STM32F7 要死了

网友E:
ESP32的SPI SLAVE最高只能工作在11M,不知道ESP32S2能否有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P32的SPI SLAVE最高只能工作在11M,不知道ESP32S2能否有所提高。

esp32-s2
ESP32-S2 共有 4 个 SPI(SPI0,SPI1,SPI2 和 SPI3)。SPI0 和 SPI1 只可以配置成 SPI 存储器模式,SPI2 既
可以配置成 SPI 存储器模式又可以配置成通用 SPI 模式;SPI3 只可以配置成通用 SPI 模式。
存储器模式,最高支持80MHz。
通用SPI模式,SPI2和SPI3:主机80M,从机4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以太网接口还有?有估计也被并口占用了吧

没有以太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sp32-s2
ESP32-S2 共有 4 个 SPI(SPI0,SPI1,SPI2 和 SPI3)。SPI0 和 SPI1 只可以配置成 SPI 存储器模 ...

太棒了,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我现在用ESP32驱动RGB LED,苦于SPI SLAVE只有11M,刷新率卡在15HZ,如果新的IC有40M,那么我的帧率最少可以提高一倍。

楼主:
目前来看,阉割了蓝牙,SDIO,和以太网。I2S接口由2路减少为1路。
DVP不算新增,因为以前ESP32的I2S就有DVP输入模式,只是没明说。esp32-s2理所当然的将这个外设展示出来。
SPI有加强,功能上是RGB/8080/6800共用SPI2的硬件资源,性能上四路SPI主模式均最大80M,从模式最大40M。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两个产品将是互补关系,不能完全互相取代,各有长处,根据需求选择吧。。

网友:
各位将这个芯片用在啥领域?

网友:
浮点运算快32倍?

网友:
有知道价格大概多小吗?

楼主:
数据手册: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有卖啊,很感兴趣

网友:
同问什么时候开卖

网友:
坐等卖模块

楼主:
哎,着急也没用。

网友F(2020-03-09):
模块上市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2950329299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块上市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2443450244.13.1d2b5791GusXwF&id= ...

是的,价格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F4 STM32F7 要死了

你太小瞧ST了吧,ESP系列出来多少年了,你看影响到哪个ST的产品线,哪怕是有一丁点影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价格看起来不错

这模块看着IO没有全部引出的样子,S2的IO应该更多,但是看模块封装跟ESP32区别不大
楼主了解具体情况吗

网友D:
目前有编译器支持吗? 还是用原先的SDK? 和Arduino?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模块看着IO没有全部引出的样子,S2的IO应该更多,但是看模块封装跟ESP32区别不大
楼主了解具体情况吗 ...

我手中只有预发布版本,但至今没找到原理图。。。。。。
他们新发布的这个原理图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有编译器支持吗? 还是用原先的SDK? 和Arduino?

还是idf: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idf/commits/master
看到他们正在把s2分支合并到主线,但tag里还没发布新的,估计这事没做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中只有预发布版本,但至今没找到原理图。。。。。。
他们新发布的这个原理图也没找到  ...

那我还是不着急用吧
这个S2从去年就发布了,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完善,很是奇怪

楼主:
官方模组手册和原理图

网友:
价格有多美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