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用过国产润石的高速运放,表现如何

楼主(2019-08-04):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高速运放,用TI的OPA2356,参数能达到,但是太贵,看到嘉立创上有国产的润石的运放RS8752XM,带宽居然能到250M,而且那个价格好得一逼,嘉立创价格千片也就1.57,但是对国产的毫无信心,有谁有用过这家的东西吗,测试结果如何?

修改原因:型号写错

网友:
>润石的运放RS8572XM
润石的运放RS8752XM

网友:
Opa2354能满足吗?

网友A:
买十个回来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十个回来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国产的东西测试十片真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有坛友批量用过,我觉得还是有测试的价值的

网友:
圣邦微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带宽的 绑顶

网友:
圣邦微的SGM8051 8061 3peak的TPH2501

网友:
遇到一个女的,老是找我推销润石的运放,还有灵动微的mcu,死缠烂打啊,我们应该不会用国产的器件

网友B:
高性能模拟器件国产的还是要谨慎使用

网友:
去官网看了下运放参数还是做得很不错的,期待楼主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性能模拟器件国产的还是要谨慎使用

同意您的观点。3PEAK网站上,产品没几年就停产,按照我的理解,只能是有缺陷。而用TP09的时候,确实遇到浪涌给摧毁了的情况,而标注更低放电耐压的LM258反而还活着。
这也是我另一个帖子上,红外接收管高速匹配运放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一个原因:TI和ADI太贵,国产的批量是不是靠谱?

网友C:
运放的浪涌怎么做测试

网友:
这款摆率有点低……

网友:
便宜就用用看看,标准封装有进口IC可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浪涌怎么做测试

不是标准EMC测试实验。用在一个8kV点火的变压器副边采样,变压器漏抗限流,进板子直接一个600V放电管,然后若干个电阻分压限流,进入运放,分压计算结果是没超过运放电源电压。结果高压一起动,运放就挂了。而ON的LM258几个小时,几千次高压脉冲啥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