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妇科圣手来会诊一下这个短路保护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9-08-04):
刚刚画了一个简单的短路保护电路,因为是用在AC220V上面,还没敢做实际测试,先分析一下,是否可行,有哪些需要改善。
先谢谢了!
------------------------------------
原理图更新:

网友A: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检测电阻RCS电流增大,电压增大,可控硅SCR导通,mos输入电压降低,mos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检测电阻RCS电流增大,电压增大,可控硅SCR导通,mos输入电压降低,mos截止

我是担心短路瞬间,电流上升速度太快,一切还都来不及动作就挂了。

网友B:
我觉得不行,SCR是有最小维持电流的,这个电路的电流太小了。
会造成一直在开关之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行,SCR是有最小维持电流的,这个电路的电流太小了。
会造成一直在开关之间切换。 ...

维持电流由Ra1和Ra2来提供,是小了一点,最大可提供1mA左右,手上的SCR可以在0.5mA以下维持,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主要担心这个动作的时间够不够快。

网友C:
这是什么负载,感觉这短路保护有些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负载,感觉这短路保护有些多余

实际是的负载是LED。

负载和这个所谓的电源是用活动接头连接的。

网友D:
如果从整流桥2脚出来到灯的线有一定长度,这个保护是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干的,保护速度非常快,我们是直接手动短接,都看不到火花就保护了,可控硅的方向没错吧?

网友E:
这不就类似个恒流电路!只是把三极管换成了可控硅!

漏保里面也类似这电路,只是是直接触发的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从整流桥2脚出来到灯的线有一定长度,这个保护是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干的,保护速度非常快,我们是直 ...

仔细看了一下,是桥堆的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类似个恒流电路!只是把三极管换成了可控硅!

漏保里面也类似这电路,只是是直接触发的可控硅! ...

对,类似。
只是这个功率太大,不能恒流,MOS管的功率顶不住。

网友:
这个电路不可行

楼主:
有没有可行的方法,指点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担心短路瞬间,电流上升速度太快,一切还都来不及动作就挂了。

自恢复保险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恢复保险丝就可以了

自恢复保险丝不行。
这个方案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目前的PTC,220V工作状态下,最大允许电流500mA左右,这个电路实际工作电流已经是1-1.5A,已经和专业的PTC生产厂商讨论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自恢复保险丝就可以了

你知道PTC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我们用过类似楼主位的电路在1.5KW的电机PWM驱动上,都还OK,起码短路不会炸管~
用PTC的话,PTC可能就炸掉了

网友:
QA的G应该有个下拉电阻,同时串一个稳压管抬升一下QA的开启电压会更保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PTC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我们用过类似楼主位的电路在1.5KW的电机PWM驱动上,都还OK,起码短路不会炸 ...

如果功率小还是可以的。比如50W以内。
要选专用的PTC,直流5V那种肯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PTC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我们用过类似楼主位的电路在1.5KW的电机PWM驱动上,都还OK,起码短路不会炸 ...

鉴于你实际用过类似的电路,麻烦你指导一下哪里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以及要注意的地方,我打个电路验证一下,少炸点管子。

网友:
Ra3要加大到5k-10k

网友:
我也用过这种保护电路,起效非常快,根本感觉不到输出管有发热迹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功率小还是可以的。比如50W以内。
要选专用的PTC,直流5V那种肯定爆。 ...

负载短路的话就相对当PTC直接接电源了,跟负载大小没多大关系了
用可控硅钳位保护的可能响应非常灵敏,一个非常窄的干扰就可能触发了,所以跟图中那样要接RC滤除干扰杂波~
这个保护电路本意应该是要断电才能复位的,但图中EC2储能估计不能维持一个半波,在触发保护后不能维持可控硅锁定所需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短路的话就相对当PTC直接接电源了,跟负载大小没多大关系了
用可控硅钳位保护的可能响应非常灵敏,一 ...

SCR的维持电流可以通过适当调整Ra1和Ra2来保持;这个应该可以不是太大问题,我明天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SCR的维持电流可以通过适当调整Ra1和Ra2来保持;这个应该可以不是太大问题,我明天搭个电路试试。 ...

那两个电阻起码用1206的封装这么大的吧,太小了怕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两个电阻起码用1206的封装这么大的吧,太小了怕击穿

至少用1206,1mA,220V,约0.22W,实际可以用3个,保证正常工作时元件温升正常。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维持电流由Ra1和Ra2来提供,是小了一点,最大可提供1mA左右,手上的SCR可以在0.5mA以下维持,应该不是太 ...

你整流后是馒头波啊,算一下0.5mA得200V左右,后1/4周期就无法维持了。

楼主:
看到标红了,有点意外。补充一下PTC为什么不适合做为大功率高压环境使用:当小功率时,比如220V/50W左右,PF值为1,电流约230mA,PTC要保证正常工作状态下不能进入保护状态,就要保证其温度不能持续上升,因为温度越高阻值越大,功耗就会更大,温升更快,最终达到高阻保护状态。所以为了让其在工作异常时能直到保护效果,需要有一定的阻值,常规设定是额定电流的2倍,1分钟内保护,算是正常。比如刚刚的50W负载,PTC的常温阻值为5欧左右,当短路时,电流瞬间约40A,功率约近10000W,所以PTC承受的压力很大;如果要保证300W左右的负载工作,PTC的常温阻值应该在0.5欧以下,短路瞬间的电流会超过400A,国内目前的工艺无法让元件承受这样的峰值功率,所以不适合用在高压大功率环境。这段描述希望能对想用PTC自恢复保险丝而又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朋友有点帮助。手机打字无法分行,凑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整流后是馒头波啊,算一下0.5mA得200V左右,后1/4周期就无法维持了。

这个好半办,可以用一个二极管隔离一下,用个400V的小电解滤波。

网友:
绝对不可行,可控硅关断时间跟不上,而且根据400K与2.2uf电容充电震荡周期反复开通保护,可控硅也是立马挂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维持电流由Ra1和Ra2来提供,是小了一点,最大可提供1mA左右,手上的SCR可以在0.5mA以下维持,应该不是太 ...

请问什么型号可控硅维持电流在0.5mA以下维持,我找的都在5mA。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什么型号可控硅维持电流在0.5mA以下维持,我找的都在5mA。

现在测试,在正常工作时,手动触发SCR,可以保持MOS管关闭,SCR的Iak小于500uA时SCR关断。
但是在Rcs过来的信号触发时,就无法保持锁定了。
因为测试的电压比较低,所以只用了100K的Ra来测试。

网友J:
Rb也不能太小,10k。
可控硅选PCR406低维持电流的,TO92封装的,图中看到的可控硅可能不合适。

网友:
等待楼主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J:
Rb也不能太小,10k。
可控硅选PCR406低维持电流的,TO92封装的,图中看到的可控硅可能不合适。 ...

图中的可控硅维持电流已经很小了,500uA左右了。
我把Rb调大一些试试,因为我手工触发的就是随便找了个30K左右的。

楼主:
现在把Rb调整到4.7K,能正常锁定了,没有直接短路测,串了个200W的白炽灯,220V时,动作时间约25uS,170V时动作时间约50uS,不确定直通的时候会不会炸管。

网友K:
你的负载是LED,那电流波形就不是馒头波,而是有很尖的尖峰,正常工作的时候要考虑峰值电流。
短路保护以后要考虑维持时间,电路不能锁定,如果反复开关很快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负载是LED,那电流波形就不是馒头波,而是有很尖的尖峰,正常工作的时候要考虑峰值电流。
短路保护以后 ...

这种保护电路按正常来讲是允许反复开关的。
所以要保证每次保护动作时的功耗不能太高,要在元件正常的承受范围以内。
工作中短路及短路时通电,这两个状态都要测试通过才算合格。

楼主:
昨天测试,只测到150V,测到瞬间电流已经很大了,超出MOS的安全范围了,今天再测试一下,尽量试到264V能正常工作。
我这的电流探头只有35A的量程,测到40A左右还是准的,再大就不太准了,150V 的时候,测到CS电阻(阻值0.22R)上的电压为9.6V左右,算出电流约43.5A左右。

网友L:
这个真是摸你中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真是摸你中的经典!

没摸到啊。

更新下原理图。

网友:
mos管吸收RC网络直接接地是不是要妥当点   讨论一下

网友M:
MCU软保护是否可行? RCS触发电平, MCU中断响应, 马上关mos, 速度应该是够快的, 这样电路体积小

网友J:
引用 网友M:
MCU软保护是否可行? RCS触发电平, MCU中断响应, 马上关mos, 速度应该是够快的, 这样电路体积小 ...

RCS上的电压太小,需要用一个三极管,三极管的Vbe作为阀值电压,三极管导通触发MCU中断。
但是MCU的输出电压不高,直接驱动mos管有些困难。

网友M:
引用 网友J:
RCS上的电压太小,需要用一个三极管,三极管的Vbe作为阀值电压,三极管导通触发MCU中断。
但是MCU的输出 ...

IO驱动三极管, 拉地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M:
IO驱动三极管, 拉地就ok啦

mcu只负责关断不行,mcu有启动时间,负载短路时上电保护不了。

网友N:
为什么用SCR,不用三极管或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用SCR,不用三极管或运放呢?

三极管或放这样接会形成一个恒流电流,MOS承受了不这么大的功耗,秒炸。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用SCR,不用三极管或运放呢?

应该是利用可控硅的自维持特性实现保护锁定

网友:
非典型用法不会分析,图看不懂,但感觉不行,电流检测为什么不用小欧姆大功率检测电阻。加三极管之类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摸到啊。

更新下原理图。

要保证MOS完全关断,Vgs其实都比较低
然而短路后还要保证SCR一直维持,但SCR维持电压通常较高
你这个电路即使样板测试通过
也要认真考虑器件兼容性和一致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或放这样接会形成一个恒流电流,MOS承受了不这么大的功耗,秒炸。 ...

我还以为你要恒流驱动LED

网友: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利用可控硅的自维持特性实现保护锁定

懂了,谢谢

网友P:
估计通电会炸管,因为mos管rc上升曲线驱动,会不够陡峭。开机瞬间工作非饱区域,红热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P:
估计通电会炸管,因为mos管rc上升曲线驱动,会不够陡峭。开机瞬间工作非饱区域,红热爆炸。 ...

工作中短路能工作,短路状态下再通电应该再分析验证一下。

网友:
经典电路 学习了

网友Q:
多谢分享,可控硅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多谢分享,可控硅是什么型号?

SOT23封装的MCR100-6

网友R(2019-09-06):
串个大电感抑制电流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串个大电感抑制电流速度

成本不允许这么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