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 TPS54320 输出电压与设计电压不符?使用WEBENCH设计电压...

楼主(2019-08-04):
R8和R9分别为60.4K和11.5K.这是WEBENCH的参考设计.目前空载情况输出电压为2.5V.但我想输出5V2A,输入电压8~15V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参考设计?

编辑说明:图片异常,重新上传

网友A:
没毛病,5V输出12V输入。同步整流对布线要求高,你看看你Cin是不是离芯片太远,Cout离电感太远,电感离芯片太远。这三者必须要非常靠近,同时有一整块地才能保证纹波和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5V输出12V输入。同步整流对布线要求高,你看看你Cin是不是离芯片太远,Cout离电感太远,电感离芯片 ...

额确实距离较远。但是验证起来比较耗时了哈哈,下一版我试试。谢谢您

楼主:
已解决:在TI官方社区咨询后工程师反应可能是功率电感饱和电流过小导致的。检查后发现确实功率电感电流只有1A,但设计要求必须大于2.5A以上才能正常工作。更换3A的功率电感后电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