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2开始菜单找不到启动文件

楼主(2019-08-04):
大家好,最近刚装上cadence 17.2,破解之后开始菜单就找不到启动应用程序了;没破解之前,图标都是正常的;有什么办法恢复吗,感谢

网友A:
不是有吗,,你要神马启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吗,,你要神马启动程序??

这个图标找不到启动路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吗,,你要神马启动程序??

一点开就这样

网友B:
到 吴川斌 博客  用阿里狗安装。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 吴川斌 博客  用阿里狗安装。没有问题

就是用的阿狸狗,安装后没问题,破解之后就这样了,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阿狸狗,安装后没问题,破解之后就这样了,很奇怪

重装一次试试, 不厌其烦

网友C:
是不是杀毒软件误删了,添加上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一次试试, 不厌其烦

重装了两次了,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杀毒软件误删了,添加上例外

杀毒软件全部退出关掉了,感觉不会吧

网友:
你重装之前 先手动把CADENCE 卸载,

网友C:
找一下文件还在不在了,是不是把文件路径转移了,用默认路径,不要修改路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我就不瞎提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文件还在不在了,是不是把文件路径转移了,用默认路径,不要修改路径 ...

我看了下,开始菜单图标指向的路径,确实没有启动的应用程序

网友D:
要重新手动定位

网友E:
装补丁了没。。我用阿里狗装17.2主程序和补丁(目前用的最新55号补丁)都没有问题的。。系统是WIN10 1903 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补丁了没。。我用阿里狗装17.2主程序和补丁(目前用的最新55号补丁)都没有问题的。。系统是WIN10 1903 6 ...

谢谢,我目前装的补丁是这个Hotfix_SPB17.20.053_wint_1of1,还有更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重新手动定位

我担心手动定位错误,毕竟对这个软件不是太熟悉

网友F(2019-10-11):
引用 楼主:
我担心手动定位错误,毕竟对这个软件不是太熟悉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全部是手工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全部是手工定位的

我到现在还没解决,郁闷的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到现在还没解决,郁闷的很

我直接修改属性重新定位到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修改属性重新定位到文件夹。。。

具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