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吃灰的斐讯排插今天花一天时间搞好程序,简单用起来了

楼主(2019-08-04):
一直拖着没去弄,一直放着上周有天下午比较闲,画了个PCB,JLC做了块板(反正也就5块钱嘛,JLC这活动太赞了),今天花一天时间搞好程序,简单用起来.

先说说平台,W600 + RT-thread , 这个主要是练手玩的,所以用到了以下RT-Thread组件

airkissOpen:微信airkiss配网
EasyFlash:保存WIFI SSID等参数
NTP : 自动校时
cJson:json库
MQTT:通讯用mqtt

这些组件都是现成的,直接env中配置一下使用这些组件包,生成工程就行.

服务器用的是腾讯云,其它项目在用的,windows系统,上面搭了emqx

不得不说mqtt很爽,搭起来很简单,各种平台app,也都能方便支持,速度也很快,推送一条命令,下面执行后再上报状态,目测时间不到1秒钟.

手动按按键后会马上上报状态(在它原来的功能上面,自己加了一个温湿度传感器),收到推送的命令,执行后,也会马上上报一次,平时1分钟上报一次.

网友A:
我的w600 运行一星期后就死机了,芯片温度也为常温了。找不到问题所在。楼主的有这种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w600 运行一星期后就死机了,芯片温度也为常温了。找不到问题所在。楼主的有这种现象吗? ...

目前还没碰到过.

楼主:
再买两个。

网友B:
有购买链接?你的几个店铺都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购买链接?你的几个店铺都搜不到~

淘宝上应该没有的,淘宝都不让搜这个词了。
我是在拼多多上面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应该没有的,淘宝都不让搜这个词了。
我是在拼多多上面买的。

腾讯云   怎么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腾讯云   怎么收费?

不是用的物联网服务器,就是标准的服务器,装的windows系统,费用看你怎么选配置了,CPU内存硬盘带宽等。

楼主:
准备用微信小程序控制,去官网看看资料去

楼主:
哈哈,调好微信小程序啦。。

https://video.h5.weibo.cn/1034:4402073026904239/4402073074534199

https://video.h5.weibo.cn/1034:4402073224038183/4402073271408585

网友D:
服务器要备案吗?对接微信小程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要备案吗?对接微信小程序用的

你说的是域名吧,这个不确定,有可能要吧,我的是因为本来域名是备案的。

还有一个,通讯都是要加密的,https,wss

网友E:
也想玩一下,咨询下,W600 + RT-thread是自己配的还是原插座就有的硬件?需要自己作什么硬件配合,也就是打出来的板是什么功能,如果说平台硬件要自己搭,只是用原来的插座就没什么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想玩一下,咨询下,W600 + RT-thread是自己配的还是原插座就有的硬件?需要自己作什么硬件配合,也就是打 ...

在原来基础上改的方案,网上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整套自己做才更有好玩,想要什么功能自己都可以实现,而不用局限在人家那框框里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w600 运行一星期后就死机了,芯片温度也为常温了。找不到问题所在。楼主的有这种现象吗? ...

你好,重新烧录固件正常吗?联系一下淘宝客服,报我的大名,免费补发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重新烧录固件正常吗?联系一下淘宝客服,报我的大名,免费补发一下哈。  ...

不用重新烧写,重启就好,用3-4天后,继续死机,需要按复位或断电重启。这周用rt-thread写了一个APP,测试中...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你用的什么螺丝刀把他搞开的,我之前买的便宜的很多个头子那种没有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你用的什么螺丝刀把他搞开的,我之前买的便宜的很多个头子那种没有合适的 ...

我用一字形螺丝刀,撬得一个个角,后面我同事也要做一个,他自己用镊子插进螺丝孔,然后直接拔出来一角来,然后再慢慢撬,基本没什么痕迹。

网友(2020-11-04):
有腾讯云,win系统的mqtt教程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网上找的固件刷了一个智云物联的固件,可以用小爱同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