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国产正弦波发生电路/芯片

楼主(2019-08-04):
欢迎大家帮忙推荐一个国产正弦波电路/芯片(进口的DDS芯片不选用,支持国产!),频率和幅值不要求可调。 需求:频率值1~5KHZ,幅值1~5V范围都可以,万分感谢!
PS:之前用文氏电桥正弦波发生器搭过电路,波形有畸变,不是很理想。

网友A:
推介一下进口芯片,我想用

网友B:
1~5v 1k~5k 那用单片机dac就够了吧,大不了加一级有源滤波

参数全固定?那搞个语音芯片灌进去正弦波循环播放就好了

网友:
只能国产的MCU用软件实现了

网友C:
dds已经被国产化了

网友:
单片机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s已经被国产化了

能帮忙推荐个国产品牌或者型号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介一下进口芯片,我想用

AD9833这类芯片

网友:
单片机吧,这个方便

网友:
用ADI的不行吗?为什么要用国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5v 1k~5k 那用单片机dac就够了吧,大不了加一级有源滤波

参数全固定?那搞个语音芯片灌进去正弦波循环播 ...

记得以前有个8038,正弦波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有个8038,正弦波发生器。

早停产了

网友:
用da是最好的

网友:
用stm32的dac+dma就行了,很靠谱。文氏桥要好用,基本得用JFET稳幅的方案才行,JFET这东西还是太小众了。

还得国产啊?那也没问题,国内的山寨stm32有n多种了。

网友:
这种需求音频DAC足够了,如图是PT8211的阶跃特性,请忽视飞来飞去的飞线引起的噪声。PT8211价格约1 RMB

网友:
LM358,一个振荡,一个有源滤波

网友:
ICL8038精密发生器

网友:
单片机输出PWM不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