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摄像头接口的MCU选型

楼主(2019-08-05):
项目MCU选型中,要求
1.带8位DVP摄像头接口
2.能够跑freeRTOS等实时操作系统,最好有实例代码可参考
3.RAM在8M以上或者能够扩展到8M
4.Flash在2M以上或者可以扩展到2M
5.主频在200MHz以上
6.价格在15元以内
STM32H系列和NXP的RT1050系列能够满足要求,但是价格太高了,要到25元以上了。
求其它MCU推荐,不知道国产MCU有哪些能符合要求。

网友A:
找一下后视镜的解决方案,不过应该都是跑LINUX。

网友B:
K210?只是不知道敢不敢踩这个坑

网友C:
搭个车,有的接口是MIPI,有的是DVP,有的是CSI,CSI2,这都有啥区别?他们之间兼容吗?

网友D:
好像  全志的 f1c100  能满足  不过它的摄像头是 CSI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个车,有的接口是MIPI,有的是DVP,有的是CSI,CSI2,这都有啥区别?他们之间兼容吗? ...

看到一篇文章解释了这个问题--
硬件:摄像头的MIPI接口、DVP接口和CSI接口
https://www.taho.cc/17550/comment-page-1#comment-339783
DVP总线PCLK极限大约在96M左右,而且走线长度不能过长,所有DVP最大速率最好控制在72M以下,故PCB layout会较好画
MIPI总线速率随便就几百M,而且是lvds接口耦合,走线必须差分等长,并且注意保护,故对PCB走线以及阻抗控制要求高一点。

这篇文章亮点在于最后这一句话--
以下谈谈个人从业当中有过的经验:
有时候你白天干活,一群自己不会干却喜欢指手画脚指挥别人干的在旁边唧唧歪歪,你还必须装出笑脸迎合,但你的时间却被他们白白浪费了,去做一些你已经预见到不会有效果的事情,但你嘴上都不能说出来,这种心情是很痛苦的,你也不能撂挑子说不干了。你只有捱到等这些干扰源下班走人了,清空一切,此时效率会很高,白天解决不了的我基本都在半夜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10?只是不知道敢不敢踩这个坑

了解了,谢谢。这个MCU价格能到15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后视镜的解决方案,不过应该都是跑LINUX。

后视镜解决方案有哪些MCU可选?或者有没有传送门了解这些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  全志的 f1c100  能满足  不过它的摄像头是 CSI接口的。

CSI就行,这个MCU全志有跑RTOS的资料开放吗?印象中全志的MCU跑Linux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  全志的 f1c100  能满足  不过它的摄像头是 CSI接口的。

嗯嗯,刚刚到网上搜了下资料,这个可以跑RT THREAD,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CSI就行,这个MCU全志有跑RTOS的资料开放吗?印象中全志的MCU跑Linux居多

有移植好的基本系统 RTT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一篇文章解释了这个问题--
硬件:摄像头的MIPI接口、DVP接口和CSI接口
https://www.taho.cc/17550/co ...

我看有的是CSI接口,但是用dvp的摄像头也能接上去用,
譬如,v3s的那个派,datasheet上写的是CSI, 摄像头模块却是DVP, 但是也就那几个信号,这很让人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有的是CSI接口,但是用dvp的摄像头也能接上去用,
譬如,v3s的那个派,datasheet上写的是CSI, 摄像头 ...

CSI跟DVP是一回事啊,都是8位的接口,其它同步信号线和时钟线都是一样的,可能是各个MCU的说法不一样吧。ST称摄像头接口为DCM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有的是CSI接口,但是用dvp的摄像头也能接上去用,
譬如,v3s的那个派,datasheet上写的是CSI, 摄像头 ...

v3s是哪个派?芯片全称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移植好的基本系统 RTT

嗯嗯,搜到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v3s是哪个派?芯片全称是?

全志v3s, 荔枝派

网友E:
全志f1c100s只要9块多,完全满足你要求。搜荔枝派nano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志f1c100s只要9块多,完全满足你要求。搜荔枝派nano

找到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CSI跟DVP是一回事啊,都是8位的接口,其它同步信号线和时钟线都是一样的,可能是各个MCU的说法不一样吧。 ...

CSI 属于MIPI规范中的摄像头接口,高速串行,DVP就是常见的并行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CSI 属于MIPI规范中的摄像头接口,高速串行,DVP就是常见的并行口

哦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