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这样配置运行win7虚拟机不会卡顿吧

楼主(2019-08-05):
内存容量: 8g   固态  128G    机械硬盘容量: 1t     CPU: 英特尔 酷睿 i5-8250U       显存容量: 2G
E430服役n多年  也可以退休啦    打算重新购买一台上面配置笔记本   安装虚拟机运行win7 电工采用软件工具(不玩游戏  没有3d图片编辑) 使用起来流畅吗

网友A:
内存可以自己升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可以自己升级下

再加一条8g  效果咋样

网友B:
加一个固态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不卡,我有台比这个配置还低,不玩游戏,不卡

网友:
8系装win7

网友D:
我的主力台式机,G4560/CPU,256GB/SSD,8G/RAM,主力系统是LTSC2019X64,虚拟机随便跑,从DOS6.22到WIN SERVER 2019,都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固态硬盘就可以了

固态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卡,我有台比这个配置还低,不玩游戏,不卡

ad10  上看pcb的3D布局流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主力台式机,G4560/CPU,256GB/SSD,8G/RAM,主力系统是LTSC2019X64,虚拟机随便跑,从DOS6.22到WIN SE ...

台式机性能要比笔记本好得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主力台式机,G4560/CPU,256GB/SSD,8G/RAM,主力系统是LTSC2019X64,虚拟机随便跑,从DOS6.22到WIN SE ...

你这弱爆了。。
我主力1是双x5670,192gb内存,主力2是r7 1700超3.7g,内存64gb。。

网友:
引用 楼主:
ad10  上看pcb的3D布局流畅吗

ad10和ad 13.3.4,没问题,其他的版本3d卡 或 不能运行3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弱爆了。。
我主力1是双x5670,192gb内存,主力2是r7 1700超3.7g,内存64gb。。 ...

有财人哦

楼主:
现在主流硬件已经不正常win7和8了  否则 就不会走虚拟机这条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弱爆了。。
我主力1是双x5670,192gb内存,主力2是r7 1700超3.7g,内存64gb。。 ...

你再强的电脑对我而言除了多付出电费和购机费,也是百搭,买东西要看菜下饭,这个在你眼里弱爆的电脑,对于我来说,每天有99%的时间,是它在等我的指令,而不是我在等它的启动,人生苦短,何必太着急呢子弹都能再飞一会儿,何况电脑人生

网友F:
笔记本cpu不太行,我的i5-8400台式机运行虚拟机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再强的电脑对我而言除了多付出电费和购机费,也是百搭,买东西要看菜下饭,这个在你眼里弱爆的电脑,对 ...

电脑本来就是人的奴隶。它不等指令还想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cpu不太行,我的i5-8400台式机运行虚拟机很流畅

嗯嗯   就等中肯的建设性建议

网友G:
虚拟机跑win7,
8G的内存可能会不够,上16G为好,当然如果可以后面加装,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虚拟机跑win7,
8G的内存可能会不够,上16G为好,当然如果可以后面加装,就无所谓了 ...

3Q3Q    win10体验效果不好   逼着咋们电工不能与时俱进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3Q3Q    win10体验效果不好   逼着咋们电工不能与时俱进哦

Win 10可以试一下LTSC的还可以,8G内存够呛,我现在16G的内存还可以,

网友:
我还在8g 内存的win7下运行虚拟的win10

网友:
那么大家都用什么虚拟机呀?感觉虚拟机运行画图软件还是差点儿,比如ad,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