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坛里有位修空调高手,能帮分析下变频空调故障吗

楼主(2019-08-05):
上次618买的某米替换下来的格力空调,这两天有空折腾一下了,不管最终修不修的好,完全就是奔着研究空调去的
我详细的描述一下现象:
坏机过程:机龄6年多,1.5匹,平时很少使用,某晚开机1个多小时后,突然不制冷,完全就是没有一点冷气,这个肯定不是冷媒泄露原因了
室内机没有报故障代码
装新空调,让工人帮忙把这坏空调拆下,因为压缩机不工作,也没法回收氟利昂,只能用内六扳手拧好两个高低压阀门,拆铜管

我昨天自己把室外机拆掉,控制板裸露,与室内机没有接上铜管,只接了4根导线(零线,火线,通讯线,地线),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上电观察:
1、开机选制冷模式,室外机风扇不动,压缩机不动,室内机一切正常,没有故障码
2、室外机控制板上绿灯正常闪烁,证明室外机和室内机通讯电路正常
3、室外机控制板红灯闪烁8下,盖板上故障模式显示为:达到开机温度
4、红灯2次闪烁8下后,会闪烁一次15下,但故障模式列表中没有写明
5、开机几秒后,黄灯闪烁1下,故障模式为:压缩机启动
6、检查了整个控制板供电,3.3V,5V,12V等电压都有,电源部分没问题
7、测量了压缩机和风扇驱动模块,没有击穿短路等现象
8、测试几路温度传感器,有几十k阻值,具体忘记了,应该也是好的
9、压缩机三个端子,都相等的1点几欧姆,端子对外壳也没有短路,证明压缩机是好的
10、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风扇电机3个端子,用手扳动风叶,有电压跳动,证明风扇电机是好的
11、各保险管,电容没发现问题,没有烧毁痕迹,手上没有替换主板,不能准确定位到哪个部件损坏,现在思路陷入僵局

上面第3点报的故障:达到开机温度,是一个什么故障?不是没有达到开机温度范围?所以不让压缩机和风扇启动?

网友A:
室外机的驱动板坏了,我的一台美的空调就是这样,保质六年,快到第六年时坏了,免费换了一块新驱动板。

网友B:
空调维修一般都用替换法。
这种突然不制冷的,一般有:压缩机损坏,感温包损坏,启动电容损坏,如何替换都不行,就换主板,直到换到正常。

网友C:
我家一台老空调10年以上,在闷湿的天气会自动启动,不停启停,我拆开过控制板,没见积蓄灰尘或者是受潮的部位,适逢夏天阴雨的闷热天气就会自动不停启停,一直没找到毛病,有碰到的哥们给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机的驱动板坏了,我的一台美的空调就是这样,保质六年,快到第六年时坏了,免费换了一块新驱动板。 ...

假货宝可以买到这张控制板,要450,如果不能判定是主板问题,买回来不是这块坏就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维修一般都用替换法。
这种突然不制冷的,一般有:压缩机损坏,感温包损坏,启动电容损坏,如何替换都 ...

是啊,如果有配件更换就好了,不用根据原理分析
看来我这个是疑难杂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一台老空调10年以上,在闷湿的天气会自动启动,不停启停,我拆开过控制板,没见积蓄灰尘或者是受潮的部 ...

可能是接头氧化不良,全部接头处理一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接头氧化不良,全部接头处理一边看看

有个应急启动按钮哪里,我拆开看了,没灰尘,测量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货宝可以买到这张控制板,要450,如果不能判定是主板问题,买回来不是这块坏就麻烦  ...

变频空调坏了,维修费就特别高,楼主高明,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坏了,维修费就特别高,楼主高明,直接换个新的!

确实是啊,周末也是空调坏了,E1故障,才两年,售后直接过来换了个主板就好了。  问了下,过保的话,维修得6-7百。 要翻到窗外,有个高空作业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维修一般都用替换法。
这种突然不制冷的,一般有:压缩机损坏,感温包损坏,启动电容损坏,如何替换都 ...

变频的没有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一台老空调10年以上,在闷湿的天气会自动启动,不停启停,我拆开过控制板,没见积蓄灰尘或者是受潮的部 ...

线路有老化了估计,信号干扰。海信的十几年前的一空调修过,通信使用一根线接一个电阻保护,电阻腿断了,然后杯具了。

网友D:
把制冷机都放光了是开不了机的,低压保护,估计空调没坏只是因为脏了或者某种原因不制冷了楼主也没有检查直接换了个新的

网友:
如果高压管和低压管都关死了压缩机一启动马上会高压保护的你感觉不出来

网友E:
淘来配件换,不是就退货。出个邮费钱。买退货险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坏了,维修费就特别高,楼主高明,直接换个新的!

主要现在空调还是太便宜了,不到2000一台,保修6年,而且旧机也过保了,肯定是换机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制冷机都放光了是开不了机的,低压保护,估计空调没坏只是因为脏了或者某种原因不制冷了楼主也没有检查直 ...

拆下来看空调散热片不脏的,低压保护应该有报代码吧,不清楚是否跟这种一样
其实主要还是在室外,要高空作业,不然可以不拆下来再维修的

压缩机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来配件换,不是就退货。出个邮费钱。买退货险更少。

这样好像不太好,很折腾,修不了就丢给垃圾佬了

那个压缩机,我看网上有人用来做真空吸锡器,牛逼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不太好,很折腾,修不了就丢给垃圾佬了

那个压缩机,我看网上有人用来做真空吸锡器,牛 ...

好思路,变废为宝。

网友F:
驱动压缩机的主板坏了

网友G:
格力的也就那样,有一次,开机还没有自检,就从制热换为制冷,提示错误,打电话到保修店,竟说拔掉插头放一宿,第二天一试果然好了,感觉它的软硬件匹配太不稳定了,从那以后,用遥控器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快按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压缩机的主板坏了

那就是室外机的控制板坏了吗?我量过驱动压缩机的模块IC,管脚没有击穿
但我估计也是主板坏的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格力的也就那样,有一次,开机还没有自检,就从制热换为制冷,提示错误,打电话到保修店,竟说拔掉插头放一 ...

售后能这么告诉你,那基本就可以断定这故障是这款空调的通病,格力后续升级的主板肯定会改掉这些问题,因为我这款主板某宝也找不到原款了,只有升级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