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样品贴片支持贴片电解电容啦

楼主(2019-08-05):
嘉立创SMT样品贴片支持贴片电解电容啦.已经准备好了 180来个品种:

可贴列表 也可以看这里 (面登录):
https://www.sz-jlc.com/portal/smtComponentList.html

网友:
太好了!每次你们的一小步,就是整个电工圈的一大步。

网友A:
赞!
不过品类有些混乱,有个 "电容_贴片电解电容",有个单独的 "贴片电解电容"
我觉得可以考虑把立隆的固态电容也上了

网友B:
既然贴片电容都上了,贴片功率电感何必不一起上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贴片电容都上了,贴片功率电感何必不一起上呢?

贪得无厌,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这样稳扎稳打挺好,总是慢慢进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贪得无厌,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这样稳扎稳打挺好,总是慢慢进步的

实际上手工补焊,一般先焊电感,后焊电解电容。因为电感的焊接需要烙铁操作空间够大,现在先搞电解电容SMT,会挡住贴片功率电感的焊接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扩展库的还是玩不起,因为限了种类数量,如果是基础库才是真正的好事。

同意,尤其是打样几块样片的时候,感觉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贴片电容都上了,贴片功率电感何必不一起上呢?

功率电感正在准备。
功率电感比较乱整理有点麻烦

网友:
好 我几乎每块板子都会用到贴片铝电解 再把贴片电感也加上就好了 我几乎每块板子的电源都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
不过品类有些混乱,有个 "电容_贴片电解电容",有个单独的 "贴片电解电容"
我觉得可以考虑把立隆的固 ...

固态电容也得有的.

网友:
贴电解容易,发电解有你受的。哈哈

网友E:
50pin,0.5插座啥时候支持?

网友F:
缺货的库存什么时候补啊,每次贴总是有一两个没库存的

网友:
功率电感只选一体成型的,基本就几个封装尺寸,很标准。
上了贴片电解电容很高,如果不全贴,回来后补焊矮的件有时候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pin,0.5插座啥时候支持?

这个 "货" 比较难.  解决压力比较大.

网友:
SMT集成库还做不做了?

网友:
这些电容的封装有更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贴片电容都上了,贴片功率电感何必不一起上呢?

同问,迫切需要贴片功率电感,手工焊太麻烦了,我的板子就面临一个问题,贴片功率电感周围几个元件略高,手焊难度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电感正在准备。
功率电感比较乱整理有点麻烦

功率电感确实规格太多,不过可以先上一些体积小高度低的比较常用的吧?

网友:
为什么都是台湾立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缺货的库存什么时候补啊,每次贴总是有一两个没库存的

也有这个烦恼

网友:
好消息,强烈支持!

网友:
这个电解电容,我催问了N多回了,现在终于可以上了

网友:
终于,,,,可以考虑smt一下了

网友:
6N137,什么时候有货啊,等了好久了

网友:
全部是扩展库啊

网友:
太好了! 超级好消息!

网友:
早下单一步,不然可以多贴一个

网友:
把电容搞几个常用的做成基础库吧,扩展库目前也就限制用13个

网友:
AMS1117-3.3 啥时候有货?等了两天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货" 比较难.  解决压力比较大.

谢谢回复。。。。。

网友:
能不能放基础库 都是异常冷门 ,贴1个就要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