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最便宜的能跑linux的MCU

楼主(2019-08-05):
求推荐最便宜的能跑linux的MCU 要求能带MIPI接口,请大神赐教

网友:
新唐的RM9,还带DDR RAM。

网友:
全志的 f1c100,可以搜荔枝派nano

网友A:
f1c200s,13元多一点,RAM比100大一倍。
很快会有TINY200极客小板出来,很纤细也很实用。22.86*50.8mm。
按照惯例,板载USB-TTL

网友B:
f1c100s性价比最高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1c200s,13元多一点,RAM比100大一倍。
很快会有TINY200极客小板出来,很纤细也很实用。22.86*50.8mm。
按 ...

这个得顶 支持视频输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顶 支持视频输出不

是指CVBS吗

估计不好整,主要是资料

如果搞定CVBS  IN/OUT,更好玩了

网友D:
F1C100/200不带MIPI吧,得上A31/A3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F1C100/200不带MIPI吧,得上A31/A33。

不带mipi,仅支持rgb或i80这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顶 支持视频输出不

cvbs输入与输出,但该外设的资料是硬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1c100s性价比最高了吧

我是这样考虑的,200比100仅仅贵2元,但多了32MB RAM,所以感觉性价比高。
很多情况下32MB跑linux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是做带图形的应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带mipi,仅支持rgb或i80这种。

18位还是24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位还是24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c200s,13元多一点,RAM比100大一倍。
很快会有TINY200极客小板出来,很纤细也很实用。22.86*50.8mm。
按 ...

看起来不错,,顶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cvbs输入与输出,但该外设的资料是硬坑!

看了一下是很坑,不知道外接tvp5150能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下是很坑,不知道外接tvp5150能行吗?

怎么和cvbs杠上了?难道做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mipi,仅支持rgb或i80这种。

好像没看到网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怎么和cvbs杠上了?难道做掌机?

要接摄像头,类似倒车摄像头这样的,摄像头离显示屏有段距离,不远也不算近。
以太网、wifi都不太合适,感觉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考虑的,200比100仅仅贵2元,但多了32MB RAM,所以感觉性价比高。
很多情况下32MB跑linux有点捉 ...

CPU频率多少的?ARM9架构太古老,速度有点慢。

网友:
24位的就好了

网友:
不外扩能跑linux的多,mipi的就不多了,全志f1s800好像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要接摄像头,类似倒车摄像头这样的,摄像头离显示屏有段距离,不远也不算近。
以太网、wifi都不太合适, ...

像常规用的全志倒车方案,远距离摄像头一般是USB。

网友:
的确没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频率多少的?ARM9架构太古老,速度有点慢。

一般跑在600-720MHz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像常规用的全志倒车方案,远距离摄像头一般是USB。

usb线可以这么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下是很坑,不知道外接tvp5150能行吗?

tvp5150好用么,和ADV7180比,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大夥一下给推荐了这么多,吓到楼主都不敢说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usb线可以这么长?

5米的线很多吧,况且走的是mjpg,占很小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米的线很多吧,况且走的是mjpg,占很小带宽。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tvp5150好用么,和ADV7180比,不知道怎么样

都没有用过,感觉tvp5150 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mipi,仅支持rgb或i80这种。

可以考虑预留一片 LT8918 , 转成MIPI DSI输出。

网友I:
能达到工业级标准的是不是只有新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达到工业级标准的是不是只有新塘的?

是的,紫薯布丁。

网友J:
不知道spi扩个10M网口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spi扩个10M网口可行不

只有一路SPI,默认给了FLASH,但如果系统放在TF卡的话,SPI可以接这些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达到工业级标准的是不是只有新塘的?

全志A40i可以看看

网友K:
全志的资料是个大问题,f1c100s各器件的驱动都有了?

网友:
f1c100s常用外设驱动都有除了视频硬解码,同价位真的是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米的线很多吧,况且走的是mjpg,占很小带宽。

你是歪朵拉老板吗?你家东西不错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全志的资料是个大问题,f1c100s各器件的驱动都有了?

你的网名发音这么像歪朵拉,有故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网名发音这么像歪朵拉,有故事吗?

因为我们就是歪朵拉啊,widora,主要做7688的,谢谢支持!

网友:
f1c200s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c200s,13元多一点,RAM比100大一倍。
很快会有TINY200极客小板出来,很纤细也很实用。22.86*50.8mm。
按 ...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