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靠谱的质量好的波轮开关

楼主(2019-08-05):
用的是如图所示的波轮开关,目前用的说是韩国产的,批量使用,还是经常有坏的!!!求推荐靠谱的厂家品牌,谢谢!

网友:
只求质量,不计成本?
这类器件,如果损坏率高,应该拆几个损坏的来暴力支解,看看内部损坏的原因,是否有受焊接影响的

网友:
航模飞控上的,不也大把用啊不差钱

网友:
阿尔卑斯

网友:
机械损伤还是时间长了接触不良?机械损伤的话无解,只能更改你的设计,保护它避免机械损伤。接触不良的话,倒是可以看看换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