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个12V5A电机驱动IC,

楼主(2019-08-05):
目前使用的IC 是意法VNH5180   但是JLC没有办法贴片,有没有人有推荐的,可以在JLC贴片的,

要求持续电流为500MA,阻断电流为5A,全桥,有电流检测功能,车上使用,最大电压14.4V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芯片不错,而且便宜,手工贴片是涂锡膏,热风枪吹

楼主:
再顶一下,有人有推荐的吗

网友:
allegromicro了解一下
https://www.allegromicro.com/en/ ... sh-dc-motor-drivers

网友:
楼主可以加我微信聊一聊

网友A:
同求,不知道楼主选到合适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不知道楼主选到合适的了吗?

没有,电流都太小了,能在JLC贴的

楼主(2020-11-26):
后面使用了rz7899

网友B:
楼主RZ7899用的怎样,我也在用RZ7899,就是堵转容易烧,现在加了电流检测芯片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没有其他防堵转的好方法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RZ7899用的怎样,我也在用RZ7899,就是堵转容易烧,现在加了电流检测芯片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没有其他防 ...

做了电流检测,目前未发现有烧坏的情况,因为平常电流就300ma而已  堵转电流限制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