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万频谱混频器坏了应该是混频二极管的问题想用BAT15替代

楼主(2019-08-05):
    最近收了一台爱德万的R3267 频谱,那种不包好坏只包通电开机的那种。结果到手后发现第一混频器好像有问题没有正确的混频信号输出,
我觉得是混频二级管问题,但这个二级管有点特殊是看起来是绑定的找不到型号。我想用BAT15-04R替代不知道可不可以。
     混频器正面
     RF信号输入是30Hz~3.7G
     本振输出是4G~8G
     混频输出4.2G这样

    混频器背面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测电压很低接近短路,当然外围还有到地的电阻影响。还没拆下来量等BAT15-04R到了再拆。

网友A:
我也在38hot收了一台,应该和你是一批货的,也是故障机,主要问题是增益衰减太大,自检RF板失败,检测一番发现无能为力。楼主需要的话,我可以拆开测量一下我这台的混频板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38hot收了一台,应该和你是一批货的,也是故障机,主要问题是增益衰减太大,自检RF板失败,检测一番 ...

这种机子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38hot收了一台,应该和你是一批货的,也是故障机,主要问题是增益衰减太大,自检RF板失败,检测一番 ...

      那好巧哟应该是一批的。希望我们一起能交流能修出来。我为了修这个去收了3次破烂了2台R3267 还有一台中电41所的AV4033。AV4033 这台能看信号有无,但频率有偏差幅度也不对。
查找问题都是靠这台AV4033帮忙。这2台 爱德万的R3267.一台就是混频坏了+421M后面的中频部分有故障。还有一台混频好的但421M转21M的中频也是有故障的。原本想
2台能凑一台出来的结果失算了,现在还需要找到421M转21M的故障并修复才可能凑1台出来。修这个频谱一定要有一台能用的频谱才好找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子多少钱收的?

当时买破烂的老板是按1500一台出的。我收的最后2台一共花了2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38hot收了一台,应该和你是一批货的,也是故障机,主要问题是增益衰减太大,自检RF板失败,检测一番 ...

我找不到这个机器的维修手册,只能参考下面这个型号的,感觉大框架是一样的。

网友C:
手上有一台带3267,带跟踪,前些年买房买车全靠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台带3267,带跟踪,前些年买房买车全靠它了。

你这主要还是你的技术厉害,当然工具没有很多事情确实没办法去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不到这个机器的维修手册,只能参考下面这个型号的,感觉大框架是一样的。

历害,总算找一个类似的维修手册,我搭梯放狗搜索了好久,都没找到3267/73的。 能一起交流修一下最好,本来我已经放弃治疗了。
  我这台的故障现是增益比理想状态低了约50dBm,  导致CAL总是失败,,配置菜单里面的自检也会卡在RF BLOCK处提示检测不到30MHZ的CAL源信号,使用30MHZ的自带信号源需要-70dBm与0dBm ATT才能看到信号,这个现象应该不会坏在421M转21M处吧,3rd Mix应该在底部中间那个盖子里面吧?   手上只有100m示波器,能否和你的对比检测一下,看看3rd mix这块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子多少钱收的?

我这台1300包邮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1300包邮收的。

搞好还好,搞不好回来占地方:)

网友D:
还好,我忍住没买,这水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我忍住没买,这水很深

是呀水好深,这频谱高频部分有问题好像开机自检是不会报错的。自校能通过估计才能确保基本能用。但那个卖货的老板说他什么都不会所以就不会自校给你看了,其实他专门买卖高频设备自校准的线呀那些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历害,总算找一个类似的维修手册,我搭梯放狗搜索了好久,都没找到3267/73的。 能一起交流修一下最好,本 ...

好的大家多交流。421M~21M的部分是中间那个高频腔。开机自检会报错估计问题有可能出在SYNTHE卡 或者IF卡。 因为我这2台机都不会自检报错。这2台机SYNTHE卡和IF卡确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大家多交流。421M~21M的部分是中间那个高频腔。开机自检会报错估计问题有可能出在SYNTHE卡 或者IF卡 ...

我这台开机自检是全部OK的,在机器的配置菜单里里有个自检,会失败,按键CONFIG-->第二页-->selftest. 如下图
474811[/attachimg
这两天有空重新搬出来,根据你发的维修手册再折腾一下,这台的问题是信号衰减太大,从信号通路一测下去,,发现两个疑似故障点:
1.  Q100的D极对地电阻只有6欧,二极管档测试只有0.011V,这应该是只高频MOS,找不到资料,理论上应该不会有这么低阻值才对,能否对比测量一下你那两台看看。
2.  U102的三脚对地电阻65欧,二极管档对地0.11V.  这是个IC,或许这个阻抗值是正常的。

网友E:
这个用的是 二极管 非平衡混频器啊。 在线测二极管 是不准确的。建议拆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的是 二极管 非平衡混频器啊。 在线测二极管 是不准确的。建议拆下来试试。 ...

这PCB板下是铝板,热容量大,不太好拆,Q100的输入,输出都是电容耦合,把偏置供电电感(如图中黑箭头所示)断开后,测试D极依然只有6欧姆,如果Q100不是什么特殊元件,那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F:
电路板是FR4,421M中频部分?

网友:
上传一些ADVANTEST R3267频谱分析仪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是FR4,421M中频部分?

不是,信号应该是这个位置

左边那个FI3642

网友:
接19楼继续传图

网友:
4G也用FR4,这是个省成本的设计。可以外部注入一个4G信号,再用频谱看看幅度,
这个管没有带ALC,如果坏了,很多十字架管可以代替。

网友A:
高频部分的大致信号流程,需要与6楼维修手册中的流程图结合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部分的大致信号流程,需要与6楼维修手册中的流程图结合来看。

感谢你画的信号走向图。我目前前查到我这台机很有可能是LOG /AD板有问题。我还没拆开这个板。我觉得你只是信号偏低有可能高频这个路径的部分没有问题。我建议你先用示波器从后面输出的21.4中频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画的信号走向图。我目前前查到我这台机很有可能是LOG /AD板有问题。我还没拆开这个板。我觉得你只 ...

示波器能量的我都量过了,J303,J304我都测量过,只有豪伏级的噪音信号,J305的200M信号使用示波器的等效采样可以看到。。今天找到了17楼的那个高频繁MOS的型号NE32584C,应该是坏掉了,已下单买了几只,等回来试试看。

三块板卡我都拆下下清理过灰尘,我这台在CONFIG菜单里可以看到工作时间已经超过5万小时,几个板卡拆下后清理出小半斤的灰尘。几块板卡里面电路看着很复杂,估计不好修。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我的LOG板寄给你替换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能量的我都量过了,J303,J304我都测量过,只有豪伏级的噪音信号,J305的200M信号使用示波器的等效 ...

谢谢你。LOG 板暂时还不用我再找找看问题点,我这台原本以为是中频板的问题,但这种插卡结构的板子只能把他引出机箱才好找问题。做了一个转接器把板子引出来方便调试结果发现中频板信号强度还可以应该是好的。确实板子都比较复杂有大量的中周和可调电容。数字电路那边也有看到一个EEROM估计用来存放一些校准数据的。你怀疑的地方我晚上去测量一下看看跟你的是不是一样的。我之前说的混频二级管确实是坏的,但我买的替换二级管换上后信号差好多替换应该是失败了。所以我现在比较谨慎没想好之前不想去动烙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LOG 板暂时还不用我再找找看问题点,我这台原本以为是中频板的问题,但这种插卡结构的板子只能把 ...

转接器好做吗,我考虑做一个,连接器淘宝都有吗?
那个混频器的二极管不好找,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用成品的混频器代替,不过电路要做改动,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能量的我都量过了,J303,J304我都测量过,只有豪伏级的噪音信号,J305的200M信号使用示波器的等效 ...

我测试了你17楼推断的地方那里确实只有6欧姆左右你怀疑的零件估计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接器好做吗,我考虑做一个,连接器淘宝都有吗?
那个混频器的二极管不好找,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用成品的 ...

转接器做好了,买的欧式64PIN连接器和一些排线来做的。二级管确实不好找不知道是不是专用零件。混频二极管正面

混频二极管侧面

这个混频二极管是内部有2个2级管组成,我这个坏的烧掉了里面的其中一个内部二极管。另外一个好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测电压0.5V这样。
下面是做的转接板

可恨的是LOG/AD板有一个连接器是3*32的。我做的都是2*32的。

网友:
好大一个工程啊。

网友:
楼主,设过仪器?这东西得有多少年了

网友:
感觉HP 的仪器设计工程师在中国怎么也得是中科院的级别

网友F:
国产的频谱仪在爱德万的眼里就是玩具;
爱德万的频谱仪在安捷伦的眼里就是玩具;
安捷伦的频谱仪在RS的眼里就是玩具。

网友:
通病,我的3162 2年坏一次,不想去修了。搭车800出了。有要的站内说一下;  这个第二混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老是2年就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频谱仪在爱德万的眼里就是玩具;
爱德万的频谱仪在安捷伦的眼里就是玩具;
安捷伦的频谱仪在RS的眼里 ...

RS比安捷伦差多了,二手HP才是首选

网友G:
大家玩够了可以出给我,这种机器没有维修手册,需要有很强的逆向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玩够了可以出给我,这种机器没有维修手册,需要有很强的逆向能力

朋友看你头像应该是专业人士,还忘指点一下。接自带的30M校准信号

频谱扫频范围设定开始频率 截止频谱都是30M 频谱显示入下图 看不到信号。

示波器接到频谱后面的21.4M中频输出 示波器显示是右21.4M的中频

将参考电平设定为-40db 频谱显示如下 信号线有抬高

示波器显示是右21.4M的中频信号幅度也变大了。

由于频谱21.4M中频出来后就到LOG/AD板了所以我怀疑问题就在LOG/AD板上
下面是LOG/AD板的信号流程。

    我觉得中频信号幅度应该是够的,信号强度AD识别也是有变化的估计AD转换部分是好的。
故障应该是出在LOG/AD板的信号通路上。等板卡延长线做好在用示波器查一查看看能否找到问题。

网友G:
我预感log/AD 坏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预感log/AD 坏的可能性不大

可否指点一二,你觉得可能是那方面的问题。

网友G:
还是RF 坏的可能性大些,log/AD属于低频部分,没有那么脆弱,log/AD可以模拟注入一个中频信号,观察迹线有没变高,以此判断这部分好坏。这种机器没图纸,我几年前接触过,发现即使是正常机器,有时自检都会失败,多试几次又好了

楼主(2019-09-17):
引用 网友G:
还是RF 坏的可能性大些,log/AD属于低频部分,没有那么脆弱,log/AD可以模拟注入一个中频信号,观察迹线有 ...

      LOG/AD板的故障已经找到了,是一个信号放大三极管的基极下偏电阻坏了造成的。这里要感谢坛友tiny13是他把自己的LOG/AD板寄给我测试对比才发现了问题所在的地方。

                 红色箭头就是坏的电阻。
    虽然解决了1个问题。但频谱还有其他问题。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扫频有故障。我将30M赫兹的信号输入频谱,频谱的扫频范围设定再29M~31M赫兹时信号是正常的如下图.

               频率是基本准确的,信号幅度小了32dbm.也许未来可以通过校准来改善。
    我如果把扫频范围设定到0m~100M赫兹,输入信号还是30M赫兹的校准信号。

            这时频谱会显示有3个频率18.5mHz 48.5mHz 78.5mHz  中间频率48.5mHz与另外2个频率的差频刚好是输入信号的频率30M.

          如果不接任何输入信号,频谱也会显示一个48.5mHz的信号出来。上图显示的是49.5mHz也许是机器太旧产生的漂移。
         以上现象我问过一个修频谱的朋友他说是YTO失锁。但目前还没有维修思路如果有朋友知道方向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进来仰慕一下高端设备

网友H:
不包好的高频设备,只能当废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包好的高频设备,只能当废铁买

的确就是洋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