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DC-DC降压到3.3V给STM32使用稳定可靠吗

楼主(2019-08-05):
公司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使用24V/12V直流供电。系统里面主要有:STM32和MB5311物联网模块(没有模拟量之类的。)
现在有两种方案:直接由DC-DC(MP2303)转成3.3V给系统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DC-DC转成5V,再由AMS1117转成3.3V给系统使用。因为电源模块这块实在不懂。
现在就想问:DC-DC直接转3.3V给主板使用,这种方式可靠吗?(之前项目中都是:由于有5V的需要,所以都是DC-DC转5V,再5V转3.3。)

网友A:
DC-DC转成5V,再由AMS1117转成3.3V给系统使用    这是可靠度方案   纹波减少  安全姓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转成5V,再由AMS1117转成3.3V给系统使用    这是可靠度方案   纹波减少  安全姓高 ...

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意思。
那么不信任DCDC?

网友:
注意纹波即可,在普通环境下可直接使用,我们的工业产品会再添加一至两级线性稳压器。

网友:
必须可以啊,楼主你在担心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意思。
那么不信任DCDC?

这个是低纹波方案 他说的并没错

网友:
dcdc纹波大,低压大电流需要更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C:
而且你用物联网模块,有射频器件,纹波很敏感吧。资料看过射频是对电源要求高一点,所以ldo比dcdc.可靠很多。

网友D:
DC-DC转成5V,再由LDO转成3.3V给系统使用! 我一般都采用这种脱裤子放屁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DC转成5V,再由LDO转成3.3V给系统使用! 我一般都采用这种脱裤子放屁的方案! ...

握个爪   DC-DC转成5V习惯用那颗料?

网友E:
如果没有使用ADC, 可以的

网友F:
怕上电瞬间过冲?先降到5V再过LDO呗
24V以下用MP2359,再高用MP2451,LDO就用AMS1117-3.3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怕上电瞬间过冲?先降到5V再过LDO呗
24V以下用MP2359,再高用MP2451,LDO就用AMS1117-3.3就行了、 ...

MP2359和MC34063比起来 优越性在哪里   成本  可靠性    纹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MP2359和MC34063比起来 优越性在哪里   成本  可靠性    纹波?

34063。。。哥们你是认真的么?这俩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好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而且你用物联网模块,有射频器件,纹波很敏感吧。资料看过射频是对电源要求高一点,所以ldo比dcdc.可靠很多 ...

睁着眼睛说瞎话。可以直接用DCDC转4V往里面怼。
现在的模块没那么精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34063。。。哥们你是认真的么?这俩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好不好

这种芯片  进口的价格死贵   国产的不稳定   34063蛮好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使用ADC, 可以的

看情况,我就拆过出货很大的一款测量模拟信号的仪表,使用开关电源220降到5V供电。
很多模拟信号可以通过电路设计(比如惠斯通、比例法等)、校准,或者单独加基准芯片等,使测试结果跟电源的波动没有关系,那么对电源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网友:
那是你的电源好,纹波小!

网友:
建议用变压器方案,dcdc不是很靠谱

网友H:
引用 网友A:
MP2359和MC34063比起来 优越性在哪里   成本  可靠性    纹波?

windows98和win7的差别

网友:
STSPIN32F0就是DCDC到3.3V给031供电,用ADC采样电流做FOC,没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意思。
那么不信任DCDC?

脱裤子放屁的应用很多的!有的还先升压,后降压!或先降压后升压的都有!

网友:
可靠,一直都是dcdc,电容给多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睁着眼睛说瞎话。可以直接用DCDC转4V往里面怼。
现在的模块没那么精贵

供电电源跌落到4.5V,怎么办!所以要根据不同的供电情况!设计电源!

网友I:
我现在系统上全部使用DC-DC降压到5.5V,5.5V再LDO到5.0V和3.3V。

防止DC-DC意外失效时,高压不会直通到3.3V和5V的器件,至少有LDO可以挡一挡。

网友:
你发信息的电脑的芯片你们基本全是DCDC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你用物联网模块,有射频器件,纹波很敏感吧。资料看过射频是对电源要求高一点,所以ldo比dcdc.可靠很多 ...

考虑功耗的话!要优先使用DCDC!

网友A:
引用 网友H:
windows98和win7的差别

差别忒大了     贵司使用的MP2359是国产某航天生产的吗   以往被国产芯片--lcd背光搞怕了   现在还有点揪心

网友:
直接用dcdc吧,如果再加个LDO,环节多了一样有问题

网友:
一般的开关电源12v纹波在100mv以内,5v的在50mv以内,能接受可以不用加一级线性ldo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系统上全部使用DC-DC降压到5.5V,5.5V再LDO到5.0V和3.3V。

防止DC-DC意外失效时,高压不会直通到3.3 ...

看来你后级挺值钱啊,为什么失效会是直接导通?而不是断开,这几率有点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系统上全部使用DC-DC降压到5.5V,5.5V再LDO到5.0V和3.3V。

防止DC-DC意外失效时,高压不会直通到3.3 ...

你的是DC/DC 到5.5 在LDO 到 5.0  , 我的一些板子是DCDC到6.0V左右, 再LDO到5,  再LDO到3.3

不过, 直接DCDC到3.3也用过, 也没有遇到失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差别忒大了     贵司使用的MP2359是国产某航天生产的吗   以往被国产芯片--lcd背光搞怕了   现在还有点揪 ...

我司不用MP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司不用MP系列

具体型号是  不是机密的话  告诉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