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LDO如果输入小于芯片稳压值,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9-08-05):
就是比如,我使用HT7533, 然后供电是锂电池,2.7~4.2V

我的芯片1.8~3.6工作电压

请问,当我锂电掉到低于3.3V的时候,我的芯片还要继续工作的,这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A:
那你还用7533 干吗  直接供电不就行了。  忘记了 锂电池会高于3.6V       最好找个 兼容5V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用7533 干吗  直接供电不就行了。

当电池4.2的时候,超过芯片工作电压了。

网友:
输出也跟着掉,找个低压差的,输出掉的就低点

网友:
没什么影响,输出电压会比输入电压降一点

网友:
可以的,电流不大的话,输入和输出就只差100mv,相当于一个电阻。LDO应该有这个参数,有的LDO可能大点,我的LDO手册明确说低于3.3V输入,输出等于输入电压最小小100mv左右,具体和电流有关

网友:
单片机不是5.5-2.2供电都行的么,要啥稳压。AD/DA的基准倒是可以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