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志 H5 的一次较周全的负载测试

楼主(2019-08-05):
测试对象:OrangePi PC2
===============

一、首先是电源加强。

上次测试发现 OrangePi H5 和 H6 系列的电源有问题,

感谢各位兄弟的提醒,采购了一些固态电解和大容量 MLCC。

在电源插座入口添加了 1000uF 固态电解,

电源芯片的前后级各添加了一粒 390uF 固态电解。

同时,电源芯片的前后级也增加了 47uF 和 100uF 的 MLCC。

二、散热系统加强。

之前的测试用错了双面胶,导致粘上散热片后反而散热更差。

感谢兄弟们的提醒,专门采购了 3M 的 8805 和相变散热垫。

因为相变散热垫不能二次使用,拆除后需要搞清理,就放后面测试吧,

先用 3M 的 8805 散热双面胶来粘小型的散热器。

刚好手上有一片在纯铜的导流条切下的边角料,厚2mm,

比芯片偏大一点点,就当散热器用。

测试环境:

1. 自己编译的 Armbian 最新桌面版;
2. 游戏模拟器 MAME 0.195
3. 因为办公室经历了中央空调的开关过程,具体的温度值无意义,所以只给出部分温差。

测试结果:

一、不使用散热片,但有小风扇吹。

在最高频 1.37GHz 下无法顺利启动,偶尔能进入界面,但是 USB 设备不正常,蓝牙键盘有时候能连接,但是蓝牙的图标不见了,启动 MAME 后就直接自动重启;

在 1.2GHz 下顺利启动。能进入 MAME 开始游戏,10 分钟后系统的电源自动关掉了。

在 1.15GHz 下顺利启动,能进入 MAME 开始游戏,35 分钟后 MAME 闪退,系统死掉了,不接收任何输入,包括蓝牙和远程 SSH。

在 1.10GHz 下顺利启动,能进入 MAME 开始游戏,但 10 分钟后系统重启。

在 1.06GHz 下顺利启动,能进入 MAME 开始游戏,但 23 分钟后系统重启。

在 1.01GHz 下顺利启动,能进入 MAME 开始游戏,一直正常运行两个多小时,直到我主动关掉系统,准备粘散热器。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1.06GHz  和 1.01GHz 之间有个温差台阶,因为 1.37GHz 没正常跑起来,所以不知道这一档的确切温度。

而 1.2GHz 到 1.06GHz 之间每档就是 0.5 和 1.0 摄氏度的差异,但是 1.06GHz 到 1.01GHz 之间的温差有 3~4 摄氏度,

这就意味着 1.01GHz 和 1.06GHz 这两档的工作电压可能不同。

二、使用小散热器(3M 8805 双面散热胶),有小风扇吹。

将工作频率从 1.01GHz 一直升到 1.37GHz ,全部工作正常(除了 1.37GHz,其他主频仅测试 10 ~ 15 分钟),有散热片和没有散热片系统显示的温差是 3 摄氏度。

但是!加散热器后,系统一直工作正常!然后后面我就一直用 1.37GHz 主频来测试!

三、再次拆掉和粘上散热器,保留小风扇来验证是否因为有散热器才正常工作!

关掉系统并晾了几分钟,拆掉散热器后(包括 3M 8805),让芯片裸着,在 1.37GHz 下系统果然再次无法正常启动 ...

接着关电重新粘上散热器,加电后系统顺利启动,可以进入 MAME 正常游戏,并工作了 20 分钟,我没有停掉系统就做下一个测试。

四、分别去掉小风扇和加上小风扇

在上面的测试中我没有停掉 MAME,而是直接拿掉了小风扇(散热器还粘在 H5 上面),

眼看着系统报告 CPU 温度慢慢上升,直到 70 摄氏度,工作依然正常。

然后我又放回小风扇,CPU 温度又慢慢降回 56 摄氏度,并保持在这个温度上下小小浮动。

这个在室温 35 ~ 36 摄氏度的情况下。

因为没有温度计,用福禄克的温枪扫描了桌面温度,办公室大概就在这个温度范围内。

我先回去了,让系统就这样跑,在输出上加了时间戳,到明天早上来看会不会有崩溃现象!

网友A:
室温35-36℃,你不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温35-36℃,你不热啊?

一身的汗,T 恤湿透了,没看见后面的测试都缩减时间了吗?哈哈 …

楼主:
夜里两点半重启了 ,最后的 CPU 温度 56 摄氏度。晚上十点半到夜里两点半,工作了 4 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夜里两点半重启了 ,最后的 CPU 温度 56 摄氏度。晚上十点半到夜里两点半,工作了 4 个小时。 ...

看起来不可靠。你把ddr的rfc调调试试,部分瑕疵片子用7.8us要杯具,得3.9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可靠。你把ddr的rfc调调试试,部分瑕疵片子用7.8us要杯具,得3.9us。 ...

搜了一下,没找到 refresh row cycle 在哪里调整 ...

昨晚用温枪查看了一下板子,除了 H5 有温度,板子上其他部分的温度都是正常的室温,估计不是温度造成的问题。。

现在既然无法调整 DDR 的参数,先让 CPU 降到 1.2GHz 的频率下跑起来试试。

楼主:
又增加了两个固态电解,和 3 粒 47uF 的 MLCC,早上 11:08 启动,稍后看看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没找到 refresh row cycle 在哪里调整 ...

昨晚用温枪查看了一下板子,除了 H5 有温度,板子 ...

理论上在fsbl里面调。。看起来是ddr有累积错误造成kernel panic。你要不把ddr频率往下降。民用级的可靠性是一个巨大的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增加了两个固态电解,和 3 粒 47uF 的 MLCC,早上 11:08 启动,稍后看看测试结果:

你加这么多电容说实话没卵用。。dcdc响应时间是us级(超过20us说明电源太垃圾要换了)。

楼主:
系统再次重启,13:58,工作了接近 3 个小时(差十分钟),因为办公室中央空调开启,室温约 25 摄氏度,CPU 报告温度 50 摄氏度。

我再添加三粒 47uF 的 MLCC ,这次直接焊在 SOC 引脚的去耦电容上。之前是焊在电源 IC 的前后级,不知道是否太远了。

VCC-CPUX(C16)、 VDD1V2-SYS(C21)、 AVCC(C31)。

网友C:
基本上我觉得以你目前的主板电容配置,能正常工作1个小时,就不太像是电源的电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我觉得以你目前的主板电容配置,能正常工作1个小时,就不太像是电源的电容问题了。 ...

我也感觉是有其他问题了,电源的问题排除到现在,现在只是想彻底排除这方面的疑虑。

上面有兄弟提出怀疑 DDR 的刷新周期问题,我下一步就是去研究它。

还有一个怀疑点:

之前散热片不加的话很快就当机,所以散热也是要研究的方向之一,

不过手上没有大小合适的散热器,我准备淘淘看,换个大个头大的散热器来排除散热问题。

PS:

新的测试开始 14:40。

网友:
关注,感谢楼主的测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系统再次重启,13:58,工作了接近 3 个小时(差十分钟),因为办公室中央空调开启,室温约 25 摄氏度,CPU  ...

添加这三颗 47uF 的 MLCC 之后,从 14:40 完美运行到 18:57,整整四个小时没有异常。

这四个小时在中央空调的庇护之下,CPU 温度也没有超过 50 摄氏度,始终在 48 ~ 50 之间徘徊。

现在开始重新计时,19:00 开始运行,办公室的中央空调将在 20:30 关闭,

看看能否坚持运行到明天早上而不崩溃,如果能一直正常运行,则问题的根本原因就真的找到了。

网友D:
还真能折腾,主要是竟然有时间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能折腾,主要是竟然有时间折腾

因为苦力活全部是小兄弟们在顶着,我只管告诉他们问题在哪里和怎么解决。

网友:
观望观望。。。。。

网友E:
看来结论是70度以上就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结论是70度以上就不稳定?

兄弟,你看错了 … 我是怕板子烧坏了,自己的钱,心疼!

楼主:
系统在凌晨又重启了,时间停在 00:40,CPU 温度是 56摄氏度,运行条件是 1.37GHz,昨晚办公室 21:00 左右空调被关闭。

为了验证温度的疑点,在 19:00 前几分钟关了一次机,停了一下然后重新加电的,之前 H5 已经在空调下正常运行了 4 个小时。

所以本次系统一共运行了五个半小时。

本次得到的结论:

SOC 电源引脚上的 47uF MLCC 添加有效,而 Orange Pi PC2 的电源设计有很大的问题。

温度可能是另一个问题,等大点的散热器到了继续验证。

===================================

办公室空调启用,9:00 启动系统测试,继续验证温度疑点。

楼主:
晚上九点零五分空调关闭,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结果 H5 就重启了 ...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因空调的效果比较慢,9点开始运行,到九点半就崩溃了。

然后等到 十点十分办公室凉了才重新上电测试,一直运行到晚上九点十二分崩溃。

运行条件:MAME + 1.37GHz !

连续运行了 11 个小时都正常,直到空调关了还不够十分钟就崩溃了。

所以,现在 ~ 温度是崩溃的原因!

由于之前的铜片上 8805 双面散热胶拆装了 4 回,效果肯定打折扣了!

刚好新买的散热器到了,我装上散热器再试试,明天早上看结果。

散热器型号:

15*15*15 + 3M 8805

网友F:
感觉香橙派只停留在能运行的成都

网友G:
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对于这种电源基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香橙派只停留在能运行的成都

若不强行运行在最高频,和均衡负载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稳定跑应用程序的。

我这是在强力榨汁呢!性能被榨到极限!基本的应用不会这样子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对于这种电源基本没用……

全部都是高频固态电解,还带有大容量的 MLCC,应该满足了系统需求。只要在空调的降温下,最大负荷也能稳定地长时间工作。

网友:
兄弟真有耐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高频固态电解,还带有大容量的 MLCC,应该满足了系统需求。只要在空调的降温下,最大负荷也能稳 ...

你看过手册么,高频到底是多少频率?
从上面的电感就看得出来,用的开关电源频率不会低于500k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过手册么,高频到底是多少频率?
从上面的电感就看得出来,用的开关电源频率不会低于500kHz的。 ...

没有看手册,但是频率应该是远超过 500K 的,电感只有 1 ~ 2 uH,单路DC DC 输出电流高达 2.5A。

这块板子的电源部分设计比较糟糕,电源芯片的工作温度不高,说明并没有超负荷使用。

只是响应速度跟不上:一是走线不合理,反馈点不对;二是 Soc 电源脚上储能电容值太小。两个问题在一起导致 CPU 跑飞。

我这边的工具仪器太简陋,没法详细测试,只能靠猜来分析问题。基本上慢慢耐心找,还是可以找到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看手册,但是频率应该是远超过 500K 的,电感只有 1 ~ 2 uH,单路DC DC 输出电流高达 2.5A。

这块 ...

如果是5V降0.8V给VCCCORE那种,500kHz用2.2uH的电感是能做到的。
但也远超电解电容的能力范围了。
我感觉是层叠设计不合理的问题。走线和电源都是屈服于层叠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5V降0.8V给VCCCORE那种,500kHz用2.2uH的电感是能做到的。
但也远超电解电容的能力范围了。
我感觉 ...

兄弟说的有道理,在研究板子电源的时候就感觉整体布局看起来很生硬,不是那种自然的感觉。

网友H:
找到了几个文档

SY8106A输入电压在12v的时候看起来工作得很好,但是这里输入只有5v,应该会比较差了

楼主:
早上过来,意料之中的崩溃了,工作了大约 一个半小时(只差几分钟)。

新的散热器有点效果,只是效果有限,比之前的铜块散热低了约 0.5摄氏度。

再加大散热器也没太大意义,H5 是陶瓷封装,表面积有限。

相比之下,瑞芯微和高通的金属壳封装就有利多了。

=================================

今天测试用标准的工作频率,H5 在常温下会不会崩溃。

之前发现,频率点从 1.01GHz 升到 1.08GHz 时温度会升高 3 ~ 4 摄氏度,

所以这两个频点的工作电压可能是不同的,

我设置它为 1.01GHz,可以保证温度不至于无法控制。

另外,本次测试添加了一个兄弟 H6,OrangePi One Plus,

也是将电源系统加强,使用 15*15*15 + 3M 的 8805,

运行在 1.08GHz (它最高频 1.80GHz)下,陪 H5 一起在常温中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到了几个文档

谢谢兄弟的资料,我也看看,

Orange Pi 的板子大改改不了,

若自己要重新 Layout 就用的着了。

网友:
为楼主的钻研精神赞一个

楼主:
早上 9:00 正式上电开始测试,条件:
=============================
最新的自编译 armbian,MAME 0.195 + 大旋风
用福禄克温枪看办公桌台面温度为 31.5 摄氏度

OrangePi PC2(H5),
1.01GHz ,上电五分钟,有小风扇主动散热, 显示 CPU 核心温度 45 摄氏度;

OrangePi One Plus(H6),
1.08GHz ,上电五分钟,靠散热器被动散热,显示  CPU 核心温度 57 摄氏度;

PS1:

常温环境,实验室没有开空调,门窗封闭,空气无对流,办公桌是普通办公桌。

PS2:

9:20 有小兄弟进去干活了,空调间歇性启用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有道理,在研究板子电源的时候就感觉整体布局看起来很生硬,不是那种自然的感觉。 ...

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子不太有希望救回来……
比如说芯片背面本来该放高频去耦小电容的地方全都走了DDR线……
对去耦和信号都不太好……
内部的电源区也会分的很被动……

这个板子该不会是4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子不太有希望救回来……
比如说芯片背面本来该放高频去耦小电容的地方全都走了DDR线…… ...

不好猜是几层的,DDR 有部分的走线是在表面上。

板子上面的电容用叠焊方式添加了 MLCC 感觉是起效果了,

之前一提频就立马死给你看,而现在能稳定工作了,

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散热,没有地方固定散热器。

只能粘小体积的散热器,体积大了重量不好控制。

小的散热器效果有限,对环境温度要求就高了,

否则还是容易崩溃。

楼主:
引用 楼主:
早上 9:00 正式上电开始测试,条件:
=============================
最新的自编译 armbian,MAME 0.195 +  ...

这是一个好消息,降频之后,两个系统都运行正常,至少到今天早上,差不多已经 24小时。

H5 和 H6 上面都用 3M 的 8805 粘了 15*15*15 散热片,区别是 H5 有小风扇散热,而 H6 没有。

昨天因白天有人在实验室工作,空调是开启的,晚上九点下班后空调关闭。

现在, H6 报告 CPU 核心温度 57 摄氏度,H5 报告 CPU 核心温度 45 摄氏度。

这个周末就让它们继续跑,下周一来看看有没有崩溃。

网友:
给楼主这种钻研精神点赞

楼主:
中午去饭堂吃饭的时候,H5 依然在工作,可惜午休过后,13:30 去看的时候,它重启了 ...

H6 还在努力工作,而且它还没有散热的风扇。

H5 现在关闭,准备在 15:00 重启,然后下周来看结果(当然下班前会去检查一下)。

网友E:
如果用这个Pi做的无人驾驶车我就不敢坐了

网友I:
为啥对全志情有独钟,又不是工业级芯片。要稳还是大厂的

网友:
给楼主点赞,关注下楼主的测试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这个Pi做的无人驾驶车我就不敢坐了

哈哈哈,我也不敢坐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啥对全志情有独钟,又不是工业级芯片。要稳还是大厂的

我做设计几十年,签过很多保密协议,所以最讨厌的就是卵蛋被别人捏在手里。

全志的 H 系列不完美,但资料公开了,只要了解了它的短处,做一些额外的弥补就可以了。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看起来的完美不过是被别人掩盖了缺陷而已。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做设计几十年,签过很多保密协议,所以最讨厌的就是卵蛋被别人捏在手里。

全志的 H 系列不完美,但资 ...

全志为什么没有公开f1c100s的资料,这个你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全志为什么没有公开f1c100s的资料,这个你清楚吗

不清楚,因为已经很久没全志打过交道了,基本上找不到公开资料的东西都是需要签保密协议。

别误解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支持全志公司,我只是在测试公开了资料的 H 系列芯片好不好用而已。

PS:

顺便说一句,找不到资料的玩意儿我碰都不会碰 ... 这世界上没有啥东西不可替代。

楼主:
很不幸,加班的同事告诉我,停电了 ...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做设计几十年,签过很多保密协议,所以最讨厌的就是卵蛋被别人捏在手里。

全志的 H 系列不完美,但资 ...

H系列资料公开吗?我还以为全志资料全都封闭

楼主:
引用 网友I:
H系列资料公开吗?我还以为全志资料全都封闭

H 系列早就开源了,你搜一下全志 H6 Datasheet ,

市面上各种派都是基于开源资料制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 系列早就开源了,你搜一下全志 H6 Datasheet ,

市面上各种派都是基于开源资料制作的。 ...

还真是,v3s也是公开了datasheet。
http://linux-sunxi.org/images/2/23/Allwinner_V3s_Datasheet_V1.0.pdf

全志各芯片对linux的支持情况:http://linux-sunxi.org/Linux_mainlining_effort

楼主:
台风让天气变的凉爽了,所以一切都顺利,前天下午重新启动因周末停电造成的测试过程中断。

本次测试受天气影响,H5 和 H6 报告的 CPU 核心温度比上周测试时低了 1 摄氏度。

其中 H5 主频调整为固定的 1.01GHz,H6 主频调整为固定的 1.08GHz,

从周一下午 13:30 运行到现在一切正常,快 48小时了,没有崩溃!

所以,到现在有个基本的测试结论:
======================

一、H5、H6 对电源的品质要求较高,Layout 时一定要注意此点!

DC/DC --------->  滤波电容 ---------> H5/H6 ----------> 补偿电容

补偿电容需要大容量,低 ESR 的类型,并且位置应该位于电源路径的末端,

否则夹在 SOC 和 DC/DC 的中间反而有可能会影响 DC/DC 的反馈采样速度。

二、若想长时间可靠的工作,它们的频点应该限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而不是让 SOC 工作在最高频点!

否则,稳定只是偶然的,崩溃才是必然的!

三、由于温度过高是系统经常崩溃的一个主因,所以强力散热是必须的!

15*15*15 (mm^3)的散热片对 SOC 来说还是过小,

在环境温度较高(35~36 以上)时,即使有一个小风扇依然会偶然崩溃!

所以在工业级应用时,给大一号的散热器留出一个足够的安装空间是必要的!

=====================================================

测试过程还在继续,看看系统在啥时候崩溃,如果一直都工作正常,则下周一结束测试!

PS;

编辑加重点 一、二、三 标注!

网友K:
不懂soc,是不是不同内核频率需要不同的电压,可以看看最大频率要求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懂soc,是不是不同内核频率需要不同的电压,可以看看最大频率要求的电压 ...

有这个可能,H5 从 1.01GHz 调到 1.08GHz 时,核心温度一下子就上升了 3 摄氏度,

而低于这个频点的其它频点,每上调一步,温升都不会超过 1 摄氏度。

H5 的资料还在慢慢看,总会找到具体原因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可能,H5 从 1.01GHz 调到 1.08GHz 时,核心温度一下子就上升了 3 摄氏度,

而低于这个频点的其它 ...

记得同事查问题分析过imx6,就有明确的指标,不知道和你遇到的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得同事查问题分析过imx6,就有明确的指标,不知道和你遇到的有没有关系

在现有的 H5 公开资料中,只是个模糊的概念,工作电压范围 1.1V ~ 1.3V,官方并没有明确的指南。

在 H6 的公开资料中,电压则没有这么大的调节范围。

H5 是基于 40 纳米工艺的产品,H6 是基于 28 纳米的工艺,所以还是有差别的。

测试过程中,H6 的稳定度优于 H5,所以等 H6 的系统跨过 beta 阶段,就可当作应用主力。

网友L:
这板子我看着怎么这么奇怪呢?怎么是歪着画的呢?还能这样画?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板子我看着怎么这么奇怪呢?怎么是歪着画的呢?还能这样画?

歪着画是常见的,出现最多的地方是紧凑型 PCB ,板子边沿不够走线的时候,歪着画不用拐线,能节省空间。

网友M:
兄弟,是否应该测测ddr的电源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兄弟,是否应该测测ddr的电源纹波?

现在还没条件,只有万用表和一台示波器,还是和别人合用,

其实早就想全面测试了,等等吧,自己添设备了再详细测。

网友N:
是外部电源的瞬态跌落和处理器温度特性不好这两个原因导致的崩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外部电源的瞬态跌落和处理器温度特性不好这两个原因导致的崩溃吗

是的,一是板子上的电源 layout 不妥当造成的瞬态跌落特性很糟糕,不过可以用一些大容量的 mlcc 做补偿解决了。

二是处理器的温度也是有问题的,外壳的陶瓷封装导热不佳,不降频无法保证长时间稳定工作,就是无法使用规格书上说的最高频。

楼主:
今天早上来上班,挂心实验室的两块实验板子运行是否正常 ...

当然是好消息!它们都工作的很正常!

=======
** 所以 **
=======

H5 和 H6 经过电源部分更改,添加了散热片散热

降频工作(H5 ~ 1.01GHz / H6 ~ 1.08GHz),H5 有风扇,H6 没风扇,

室温不超过 35 摄氏度的情况下,可以稳定地长时间工作!

本次测试的时间为上周一下午 13:30 开始工作,到今天(本周一)早上 8:30,大约一周时间。

==========
本次测试结束!
==========

网友(2020-04-30):
OrangePi硬件太便宜了,感觉没做足。
最近在用友善的H3/H5,一直没什么大问题,当然没像楼主那么详细的测试

网友O(2020-06-15):
很少能看到这么详尽的测试,我手头有树莓派4B,沾了小散热器外挂小风扇,50%负载,很少出问题。也想试试全志的玩意,请问现在橙子派哪款资料最多?系统最成熟?打算买一块pc plus,看中自带wifi,有emmc,1G内存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少能看到这么详尽的测试,我手头有树莓派4B,沾了小散热器外挂小风扇,50%负载,很少出问题。也想试试全 ...

其实 OrangePi 系列的资料都差不多,最稳定的 WinPlus (A64)不知道为什么停了 ...

现在他们主推的全志是 H6 系列的 OrangePi 3,但我没用过,只有一块 One Plus,即陪同本文 H5 一起测试的。

系统肯定是推荐基于 Debian 和 Ubuntu 制作的 Armbian 啦,更新速度够快,有问题的话处理也及时。

我用起来的感觉是比官方的系统稳定多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其实 OrangePi 系列的资料都差不多,最稳定的 WinPlus (A64)不知道为什么停了 ...

现在他们主推的全 ...

居然这么快就回复了,我是准备拿橙子派做烧录工具用的,配合pyocd烧m0单片机,所以需要接屏幕有提示,得有桌面系统显示给工人看,考虑可靠性得有emmc,tf卡我怕怕的。没用过h3,不知道这些需求能不能满足,你这边已经试用这么久了,比较有发言权。目前用树莓派4b做实验,性能是是可以的,想找更便宜的,当然,满足自己折腾的欲望是主要的。我也是打算买个orange pi pc plus试试。感谢您的分享信息

网友P:
1000uf的输入电容,USB一插会不会嘭的一声,打火?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居然这么快就回复了,我是准备拿橙子派做烧录工具用的,配合pyocd烧m0单片机,所以需要接屏幕有提示,得 ...

H3 的稳定性也不错,发热低。但最好不要选带 WiFi 的。因为香橙派的电源供应能力有点弱,板子上的外设多了似乎容易宕机。

所以理论上 PC 的稳定性应该比 PC Plus 强,我的 zero plus 用了大概两个多月就挂了,寄回去修邮费不划算就放弃了。

我现在的 Win Plus 装了 Armbian 用了快一年了,用外带电源的 USB HUB 挂了两个 1T USB HDD 硬盘一直跑的很正常。

但要注意,之前没装防火墙,一般不但一个月系统就在外部的攻击下沦陷了,系统就要重新装。

现在装了防火墙,加上路由器转接端口号之后,就一直连续工作到现在快满半年了没出现问题。我用它做 apt 的 mirror 服务和 aria2 下载服务器。

普通 TF 卡的稳定远远不如 emmc,差距有点大,这个已经在我的板子上验证过了。

TOSHIBA 的 M203  系列也不行,但 M303 的高速系列用到现在似乎还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P:
1000uf的输入电容,USB一插会不会嘭的一声,打火?哈哈

没那么夸张,有点像秋冬季节衣服上静电带出的小火花,不吓人

网友:
已下单pc plus,感谢您的分享,确实armbian的更新频率很高,昨天又有更新,指望迅龙官方反应速度适配系统,黄花菜要凉了

网友Q(2021-06-16):
引用 楼主:
H3 的稳定性也不错,发热低。但最好不要选带 WiFi 的。因为香橙派的电源供应能力有点弱,板子上的外设多 ...

H3加了强制散热,CPU温度不超过50度,可以稳定运行6个月以上。温度一高,很容易随机死机。
后来的产品我换了imx6ull,功耗更低发热小,不需要散热也可以稳定运行1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Q:
H3加了强制散热,CPU温度不超过50度,可以稳定运行6个月以上。温度一高,很容易随机死机。
后来的产品我 ...

我要做的东西经常是属于前无古人的   ...  当然是个玩笑。

因不是做产品,所以不在意可靠程度能否达到100%,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验证某个构思是否可行,只要先排除掉一些不明确的故障现象就可以了。

至于一些小 bug,已经知道了就可以避开了,不需要东西很完美。

imx6ull 的问题在于资料不像开源社区那么公开,所以一旦出了问题无法分析判断,所以这类 Soc 通常是不在我选择范围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做的东西经常是属于前无古人的   ...  当然是个玩笑。

因不是做产品,所以不在意可靠程度能 ...

imx6ull有完整的手册,用起来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