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变量会变?变量中存好的值过一会就变了?

楼主(2019-08-06):
单片机 变量会变?变量中存好的值过一会就变了?不是单片机原因吧。

网友:
数组指针跑出

楼主:
不是数组,就是一普通变量,多次调用,出错。

网友:
厂区有核辐射?

楼主:
没有,其他好好的,就这一两个老是不 一样。

网友A:
stack设置太小,发生溢出了

网友B:
把指针全部屏蔽,估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ck设置太小,发生溢出了

没溢出,当时存是好的,过会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指针全部屏蔽,估计就好了

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不一定是,当时是好的。

网友C:
没有可能是单片机对应的那个字节的RAM 的三极管有缺陷, 可能是没有完全导通,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当时是好的。

非常大概率  指针溢出 。       并不是说你这个变量是指针溢出了 , 而是运行起来后,别的地方指针溢出了,刚好赶上改掉了这个变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可能是单片机对应的那个字节的RAM 的三极管有缺陷, 可能是没有完全导通,处于放大状态 ...

这个应该没可能,因为这种片子测试很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大概率  指针溢出 。       并不是说你这个变量是指针溢出了 , 而是运行起来后,别的地方指针溢出了 ...

是吧,我再找找看。

网友E:
查看MAP文件,仔细看这变量附近的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MAP文件,仔细看这变量附近的指针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F:
如果有全面的调试,就下个变量写入断点吧,多数是溢出

网友G:
有些 bug 是不是作用域或运算符优先级造成的问题

网友H:
多处操作,还有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全面的调试,就下个变量写入断点吧,多数是溢出

没溢出,应该是中断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 bug 是不是作用域或运算符优先级造成的问题

再加几个扩号试试。

网友I:
堆栈溢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处操作,还有中断

就是中断这里,我按键改写了值,中断中用这个值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堆栈溢出了吧

不是,浮点数。

网友J:
51单片机不知道,我用renesas的单片机,使用dataflash库时会这样,后来才发现,data flash库占用了一部分变量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J:
51单片机不知道,我用renesas的单片机,使用dataflash库时会这样,后来才发现,data flash库占用了一部分变 ...

加个变量,等于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K:
怕是硬件的问题。
建议换AT的单片机。

网友:
感觉是人的问题,建议换人。

网友L:
其他地方数组溢出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怕是硬件的问题。
建议换AT的单片机。

不是硬件问题。比AT的贵的多。100元的51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他地方数组溢出导致的

有可能,不过加个变量就好了。

网友M:
成长的必由之路,仿真数据断点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成长的必由之路,仿真数据断点走起

没仿真器,直接写程序烧,仿真器太贵了。

网友N:
不会变还叫变量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不过加个变量就好了。

你这样是治标不治本啊,必须别查到底

网友O:
百分百是人的问题

网友P:
99%是内存出问题了, 加一个内存断点看看, ,

网友Q:
无数亲身经历证明,当怀疑单片机本身问题时,查到最后还是写的程序的问题,虽然当时非常怪异和难以想象。
变量无端变化,不是数组越界,就是个别指针被程序异常改变,栈溢出一般很少见,除非单片机RAM很少,且函数嵌套很深,或者发生递归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会变还叫变量吗

你牛啊,自己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样是治标不治本啊,必须别查到底

谢谢!主要是没有仿真器,仿真器很贵。看不到变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O:
百分百是人的问题

没有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P:
99%是内存出问题了, 加一个内存断点看看, ,

断不了,没有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Q:
无数亲身经历证明,当怀疑单片机本身问题时,查到最后还是写的程序的问题,虽然当时非常怪异和难以想象。

应该是程序问题,不过没有仿真器,没法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程序问题,不过没有仿真器,没法查。

当然有办法排查!
一个个函数注释,甚至最后保留到只有一个while循环。就可以一个个排查,不断缩小范围。

网友R:
引用 网友J:
51单片机不知道,我用renesas的单片机,使用dataflash库时会这样,后来才发现,data flash库占用了一部分变 ...

可否详谈是哪些地址被占用了,正在用瑞萨的瑟瑟发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办法排查!
一个个函数注释,甚至最后保留到只有一个while循环。就可以一个个排查,不断缩小范围。 ...

500多个变量,相互交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voltaile了解一下。

我程序中的全局变量都是volatile的

网友T:
重点看看数组赋值和指针赋值的地方吧,十有八九是数组下标溢出或者指针溢出造成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办法排查!
一个个函数注释,甚至最后保留到只有一个while循环。就可以一个个排查,不断缩小范围。 ...

这么太麻烦了,语句太多,工作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voltaile了解一下。

没用,以前试过,刚试了一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T:
重点看看数组赋值和指针赋值的地方吧,十有八九是数组下标溢出或者指针溢出造成的。 ...

是吧,有时间看看,项目是有期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么太麻烦了,语句太多,工作量太大了

对,太多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屏蔽可能不工作了。

网友V:
1,内存溢出;2 volatile修饰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太多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屏蔽可能不工作了。

不可取,这样排查,人都搞乏了

网友W:
可能是早餐吃得太少或吃了大蒜引起的异常。
引起这种问题的原因,99.999&是单片机内部软件的问题,也就是编写者的问题。

网友X:
引用 楼主:
断不了,没有仿真。

有种断点叫while(1)

网友Y:
单步调试 应该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V:
1,内存溢出;2 volatile修饰变量

定义数的时候都很注意的,都在计算范围内的,修饰变量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可能是早餐吃得太少或吃了大蒜引起的异常。
引起这种问题的原因,99.999&是单片机内部软件的问题,也就是编 ...

程序多了出问题很正常,都30K了,不可能一点小问题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有种断点叫while(1)

思路可以,后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Y:
单步调试 应该是bug

没有仿真器,不可以单步。

网友V:
引用 楼主:
500多个变量,相互交错的。

这个工程是个灾难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工程是个灾难

变量和存储本来就是大量用的,越复杂产品越交错。

网友:
搭车问个问题:
编译时候选择PRO,运行某语句会改变不相关变量(称X);把这行语句注释了,变量X就不会改变了。
编译设置为LITE,程序运行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仿真器,不可以单步。

串口打印行吗

楼主:
本来就是个测试仪,串口发送的,程序很复杂

网友Y: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个测试仪,串口发送的,程序很复杂

在线调试 串口打印 两种很好的手段都不用   找bug 效率挺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在线调试 串口打印 两种很好的手段都不用   找bug 效率挺低的

已经在用了,但要每个变量都输出有些困难,这一个变量肯定有输出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主要是没有仿真器,仿真器很贵。看不到变量变化。

很好奇, 沒有除錯工具, 你怎麼確定是"變量"變了?

网友AA:
多年前有过同样的问题,折腾了半个月,后来发现自己手欠在另外一个地方加了段中断测试程序,忘了关掉了。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否详谈是哪些地址被占用了,正在用瑞萨的瑟瑟发抖。

保存data Flash时,data flash库函数会强制指定RAM区的一片区域

所以需要修改.dr文件,跳开那片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否详谈是哪些地址被占用了,正在用瑞萨的瑟瑟发抖。

详细可以看  官方R01US0049EJ0105 文档
这个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确实是个坑。

网友AB:
数组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Y:
引用 楼主:
已经在用了,但要每个变量都输出有些困难,这一个变量肯定有输出了。

嗯 别着急慢慢来,相信很快你会解决掉这个问题的

网友AC:
把这个变量一直串口输出,或者读取检测,看一下是什么 情况下发生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Z:
很好奇, 沒有除錯工具, 你怎麼確定是"變量"變了?

我给变量了一个值,这个值是定值,结果一开中断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把这个变量一直串口输出,或者读取检测,看一下是什么 情况下发生的改变。 ...

开中断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Y:
嗯 别着急慢慢来,相信很快你会解决掉这个问题的

谢谢,应该会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多年前有过同样的问题,折腾了半个月,后来发现自己手欠在另外一个地方加了段中断测试程序,忘了关掉了。仅 ...

我的是正常的中断开有这个现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数组问题可能性很大

应该不是,开中断时变化的。

网友AD:
这很常见,千万别轻易怀疑片子,根据多年经验,都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只要不是新片子,一般都是代码问题,+1.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这很常见,千万别轻易怀疑片子,根据多年经验,都是代码的问题。

应该是代码问题。

楼主:
结贴了,朋友们,原来是这样的:我用中断采集数据,中断的数据只能向外传可以,外面的数据向中断内传不行,根本不认,我把算法挪到WHILE中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