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模块天线用吸盘天线还是PCB天线

楼主(2019-08-06):
情况如下:
之前用移动的2G模块,所以一直用吸盘天线。现在换成NB模块,M5311,工作在Band8。
工作时候,用的MQTT协议。数据量比较小!
听说NB信号穿透力比较强,所以就在下面两种天线中纠结。(最后一张是设备图片)
1:吸盘天线,用这个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天线伸出来了,放在设备上不好看!
2:PCB天线,就可以放在设备里面,相对比较美观一点,但是问题是:外壳都是金属的,放在里面害怕信号衰减严重。
所以想问问有用过的朋友,我用第二种方式,影响大不大!

网友:
金属外壳用吸盘的好一些。除非是产品对外观尺寸限定非常严格更没办法用吸盘天线的情况下,才选2.

网友:
有铁外壳,你只能用吸盘天线。。。。

网友:
外壳上装个SMA插座,上路由器的那种天线。

网友A:
第三张图上天线的安装方式,LZ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图上天线的安装方式,LZ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

我是认真的!
有没有好的安装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认真的!
有没有好的安装方式?

你把振子拧铁壳上了?
吸盘是让你吸在铁壳外面用的,不想用吸盘,换带法兰的SMA座。

网友:
看指向性

网友:
老实用外接吸盘天线吧,装上信号时好时不好,多的功夫都折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