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S蓝牙耳机单极性霍尔开关MH254 ,低功耗、灵敏度低

楼主(2019-08-06):
MH254霍尔效应传感器是一颗温度温度,抗压强,灵敏度低的微功耗霍尔开关。卓越的耐温表现使其能够利用斩波稳定技术消除动态偏移。这方法减少了通常在设备成型,热应力和温度变化中产生的偏移电压。

MH254为低压操作而设计,1.65V,就可以启动MH254。它集成了以下内容:电压调节器,霍尔电压发生器,小信号放大器,斩波稳定,施密特触发器,CMOS输出驱动。先进的CMOS晶元制程被广泛应用于满足低压需求,极低的输入偏移错误的需求。这颗IC应用于单极磁性领域。

封装无卤环保已取得第三方认证。

特征

1.CMOS技术

2.超强射频噪声防护

3.1.65-6.V电池供电应用

4.操作电压低至1.65V,单极霍尔开关微功耗

5.比**开关应用灵敏度高

6.过Temp.range低灵敏度漂移

7.极低功耗:5vA

8.高静电防护,HBM>正负4KV

9.推拉输出电路

封装:TSOT23、TO-92S、SIP-3、QFN(2*2毫米)、SOT-553、DFN(1*1毫米)

应用

1.半导体开关

2.手持无线手持唤醒开关

3.在低占空比应用中置换**开关

4.手持便携式应用,蓝牙耳机等

6.直发器,卷发器,磁吸耳机,智能手环,情趣用品,计数器,速度传感器,位置传感器,旋转传感器,安全关键、水表

楼主:
磁吸蓝牙耳机

市场上一部分磁吸蓝牙耳机本身吸合不带任何功能,现在逐渐的加上了霍尔开关来控制耳机的开关机或其它功能(接听/挂断电话等)。

下面是磁吸蓝牙耳机的产品效果示意图:

一般在一边耳塞里面装置霍尔与铁块,另一边耳塞装置磁铁,这样当把两边耳塞合在一起时左右耳塞自然由于磁性吸合到一起,此时霍尔开关MH254转出电平转换,控制耳机关机/待机;当把左右耳塞分开时,霍尔开关由于失去磁场输出状态由低电平转换为高电平,控制耳机开机。
应用注意事项:

1、 霍尔开关MH254本身是感应磁场而输出不同电平,所以在设计时喇叭本身的磁场干扰须注意;

2、 MH254是单极性霍尔开关,在装配时需注意磁铁南北极(MH254表面感应磁铁N极,S极无效)

3、 MH254输入输出电容需要加上,避免干扰。建议输入端10NF陶瓷电容,输出端100PF陶瓷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