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 两路 输入 输出可以直接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9-08-06):
驱动的电机是 12v 3a  ,,
看了L298 单路 输出电流最大是2a ,,
但是L298有两路 输出 ,,可以把这两路输入 输出  并接在一起 使用吗? 坛友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A:
可以并联扩流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联扩流使用的

嗯 ,,谢谢 ,,直接并起来吗   还是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直接并起来吗   还是怎么处理

输出13 24 我还试过多片IC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13 24 我还试过多片IC并联

好的  ,,谢谢

网友:
我一直两路并联使用

网友:
可以并联,数据手册上面就有相关的应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