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海外版用的是负片工艺么?

楼主(2019-08-07):
我看那个工艺视频像是负片工艺,大家看看,https://jlcpcb.com/video/4.%20Imagetheouterlayers.mp4

网友A:
电锡工序环节在这里,可以去完整的视频。

海外、国内共用产线。

网友:
视频中实际是做的内层线路,而且确实是在做负片,内层线路做负片工艺是没有毛病的,视频左上方的旁白文字写的是out layers,这个写错了,应该是inner layers

JLC的外层线路全部是使用正片图形电镀工艺。
备注:外层使用负片工艺,只能针对特定的线路,比如PTH孔焊盘环宽度特别大的情况,如果全部使用负片工艺,孔环宽度太小的容易有孔无铜的风险,因为残留药水极有可能少量渗入孔避上破坏孔铜结构,这类风险在出货电测的时候是很难检验出来,但板子的使用寿命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锡工序环节在这里,可以去完整的视频。

海外、国内共用产线。

既然是共用的,为何海外版24小时有人审单,国内客户这边6点之后就没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共用的,为何海外版24小时有人审单,国内客户这边6点之后就没人了。 ...

海外版的6点钟下班的话,就不用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共用的,为何海外版24小时有人审单,国内客户这边6点之后就没人了。 ...

外国有时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共用的,为何海外版24小时有人审单,国内客户这边6点之后就没人了。 ...

你可以下海外订单,出口转内销,这样就有专属客服24小时全天候贴心服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共用的,为何海外版24小时有人审单,国内客户这边6点之后就没人了。 ...

这么说来,国内的也应该24小时有人审单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