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6298”单节锂电升压芯片,9W异步升压芯片,充电宝升压...

楼主(2019-08-07):
方案描述:
FP6298为一颗电流控制模式升压转换器,内置MOSFET可以做大功率高效转换效率,芯片系统集成度高,一颗电阻就可以精准调节过流保护;内部高精度基准电压:0.6V(±2%)得以用两颗电阻即可精确调整输出电压。外围器件简单,低成本高效率小体积,适合用在手持风扇、充电宝、蓝牙音箱、电子烟等各种便携式产品。工作电压2.6~5.5V,适合单节锂电池使用,封装为SOP-8L。
内置过温保护机制(OTP),当IC内部结温达到150℃的时候会关闭内部MOS管保护芯片,等温度降到130℃的时候再次打开。
内部集成过流保护(OCP),检测电感峰值电流,触发过电流会降低占空比限制电感电流,输出电压也会随之降低。
功能和特点
1.输出可调节到最高10V
2.固定工作频率500KHz
3.高精度基准电压:0.6V(±2%)
4.内置0.08Ω,4.5A,12V MOSFET
5.关机电流:0.1μA
6.过温保护
7.过压保护
8.可调节过流保护:0.5A~4.5A
9.SOP-8L封装

网友A:
可惜了账号,还是新注册的

网友:
是不是新买的账号来做广告的啊

网友B:
3.高精度基准电压:0.6V(±2%)

广告多了一个字,请自行删除

网友:
可惜了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高精度基准电压:0.6V(±2%)

广告多了一个字,请自行删除

哪里有广告

网友C:
都多老的芯片了,移动电源上早淘汰这玩意了,太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多老的芯片了,移动电源上早淘汰这玩意了,太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账号,还是新注册的

哥 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芯片EN不能完全关断输出,有些低功耗方案里面不能使用。通过电感、二极管漏电 ...

可以关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该芯片EN不能完全关断输出,有些低功耗方案里面不能使用。通过电感、二极管漏电 ...

这种类型的升压芯片通病,无解的。只能自己加mos控制,或者是找内部带mos的。真搞不懂这些设计芯片的搞个EN干嘛。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类型的升压芯片通病,无解的。只能自己加mos控制,或者是找内部带mos的。真搞不懂这些设计芯片的搞个 ...

同感

网友(2019-10-24):
这颗料稳定吗?

网友F:
封装太大了,看看参数性能接近的MT3608是SOT-23封装,价钱便宜~

楼主:
常出的物料,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封装太大了,看看参数性能接近的MT3608是SOT-23封装,价钱便宜~

FP6291 sot23-6封装,有发过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FP6291 sot23-6封装,有发过资料

你那个才2.5A的,MT3608是4A的~
微源的LP6216可能差不多吧,但LP6216已经很便宜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