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贴片LED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楼主(2019-08-07):
如题,像0603、0805这种贴片LED,生产过程大概是怎样的?
公司有用到一款反贴的LED,找LED上面焊盘大一点的都没有,干脆定制吧,问了几家还不行,所以想问问这LED是怎样生产出来,上面的胶体、基板是模具定的还是什么定型的。

网友:
看看亿光、光宝之类得有没有

网友:
这些都是有标准的,要订制非标的,就算能做,价格估计也不能接受

网友:
只要你们有量,价格好,这都不是事儿

网友A:
定制LED大多是波长,亮度,角度定制;  不改工厂的模具;

楼主这个需要量应该要KK级别才靠谱

楼主:
普通0603那种应该是没有点粉,灌胶那里应该是灌模具里面(你发的这种是灌LED本体胶壳里面,普通0603没有胶壳),切脚也不一样,0603的LED不知道是不是切基板,因为没有金属PIN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LED大多是波长,亮度,角度定制;  不改工厂的模具;

楼主这个需要量应该要KK级别才靠谱 ...

计划产能是1.5KK/月
否则也不会想定制。

网友B:
有专门反贴的,焊盘耳朵比较长,就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划产能是1.5KK/月
否则也不会想定制。

这个量要啥有啥,提要求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反贴的,焊盘耳朵比较长,就是价格比较贵

求供应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量要啥有啥,提要求就是了

现在问题是刚试产的东西,目前用0603的还是有虚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产能是1.5KK/月
否则也不会想定制。

1.5KK对封装行业来说是小case
1.5KK/天都不一定有工厂愿意定制

网友:
支架模具,固晶、焊线、点胶、分光、编带各个工序的治具,不是个小数目

网友:
非要搞特殊化?

网友:
没有支架就没得完,全部自己开一套模具下来,大几十万应该还是要的。

网友:
做一个最相似的吧

网友:
问下做COB的,都能订制LED.提供参数,品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