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测量绝缘状况的电路,如何实现人体触碰自动断电?

楼主(2019-08-07):
如题<高压测量绝缘状况的电路,如何实现人体触碰自动断电?>

测量绝缘破损,是通过产生高压直流电,来检测绝缘皮是否完好,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实现在测量端子(正极和地)人体接触后自动断掉高压呢?

咨询了国内做电容触摸芯片的,他们直接没有头绪,

不是通过被电的惨叫,   因为接触其中一个电极就要断电,直流电,没有回路是电不着人的

网友A:
通过声音检测!
当人体被电之后,惨叫一声,立刻断电。

网友:
2楼深有感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声音检测!
当人体被电之后,惨叫一声,立刻断电。

被电后,应该叫不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被电后,应该叫不出来吧

那检测断电也没意义了,因为已经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被电后,应该叫不出来吧

检测倒地的声音。
电流检测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检测断电也没意义了,因为已经挂了

高压触电,肌肉都不收控制了。直接挂,除非自动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测倒地的声音。
电流检测不到吗?

高压触电后,会有很强的吸附力,等触电人倒地,怕是已经凉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触电后,会有很强的吸附力,等触电人倒地,怕是已经凉凉了

这种弱功率高压没那么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弱功率高压没那么猛的。

5kv也不小啊 电流小于1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弱功率高压没那么猛的。

之前家里洗车的机器,高压喷水的那种380V的电压,被电过,有吸附力,全身都被电的起水泡。大难不死

网友:
想多了,这种就是高压,但是功率很小,电流微弱的,电工用的机械式摇表就是这样的,电死过几个人?

倒是测量变压器绝缘耐压的高压测试仪,功率要大很多,那个电到嘛...........................其实也不会死人,连晕倒都不会,但是绝对不好受,那个带电爆炸的声音,听一次就够了,终生难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家里洗车的机器,高压喷水的那种380V的电压,被电过,有吸附力,全身都被电的起水泡。大难不死{:cry: ...

还是做好防护比较安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做好防护比较安全啊

想想都后怕,那时候用的开关是单刀闸开关,我还经常用湿手去启动开关

网友:
这种超高压基本电流都不大,和超高电压输电测试那种能量型的完全是两码事。测漏电的高压撑死了也就几十毫A,最多也就叫几下就弹开。

反正你测也是看电流,电流设定超过多少毫A就直接断电呗,不管是测绝缘还是电到人,都是只要有电流就结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5kv也不小啊 电流小于1ma

小于1mA就更简单,根本不用理,平时小心点,设备做好防护就可以了,那点电无所谓了。

可以在高压电路上串个10K~100K电阻,或是检测电流设定超过2ma就强制断电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于1mA就更简单,根本不用理,平时小心点,设备做好防护就可以了,那点电无所谓了。

可以在高压电路上 ...

电路中已经串联了MR级别的电阻了,关键是小白使用,如何实现接触电极断电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中已经串联了MR级别的电阻了,关键是小白使用,如何实现接触电极断电呢? ...

那还管他个P啊,都串MR了,横竖都触不死了,别想那么多,直接把操作规范拍他脸上,不按规范操作,你就算用笼子全包起来,该作死的一样会作死

网友E:
测试回路中串接两个一样的电阻,两电阻中间接大地,利用运放采集两个电阻电压的绝对值差,人体未触电时运放输出零,触电时,部分电流从人体流过,运放输出不为零。

网友:
弄台耐压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管他个P啊,都串MR了,横竖都触不死了,别想那么多,直接把操作规范拍他脸上,不按规范操作,你就算 ...

话是这么说,招标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谁造了一条,接触人体自动断电,我横竖想不明白用什么黑科技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回路中串接两个一样的电阻,两电阻中间接大地,利用运放采集两个电阻电压的绝对值差,人体未触电时运放 ...

我的理解是:触电必须形成回路,一个手持测量仪器(电池供电),需要同时接触2个电极才可以触电,单独接触一个电极,即时10万V应该也不会触电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触电必须形成回路,一个手持测量仪器(电池供电),需要同时接触2个电极才可以触电,单独接触一个 ...

我给你说的是耐压仪器的检测原理。

手持的理论上是不会触电的,像供电网的带电检测。
但是我没有做过实验,如果电压非常高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说的是耐压仪器的检测原理。

手持的理论上是不会触电的,像供电网的带电检测。

10kv 我还真没用手去触碰过

网友:
安规耐压测试电流都比较小, 电不伤人更不要说死了, 和被电子打火机电到差不多.
用过的台湾华仪, chroma的耐压机都有一个GFI功能, 原理都和漏电开关原理差不多, 在输出的Low端和GND之间有取样电阻, Low端的电流与GND的电流差到一定程度就切断输出

网友:
记得以前有用ON的一款专用芯片用于单相3线制接地故障检测

网友F:
地上绝缘皮,木凳子,桌上绝缘皮,只要不是自己抓住两根测试棒不松手就好,一般耐压有定时的,到时自己就切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上绝缘皮,木凳子,桌上绝缘皮,只要不是自己抓住两根测试棒不松手就好,一般耐压有定时的,到时自己就切 ...

确实有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