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0.5A的直流小风扇,用单片机PWM调速,频率定多少合适?

楼主(2019-08-07):
小弟最近在做小风扇控制。 不要求苛刻的控制精度。

想问一下:

5V 0.5A的直流小风扇,用单片机PWM调速,频率定多少合适?

占空比 基本就是 0-100% 进行调节。   起步的时候给一个 100ms的  100% ,用于启动。   剩余的时候按照需求 给 不同的pwm

这类小风扇  转速调节的开发过程中, 其他技术细节还要注意什么??

网友:
15khz,有次试过7.5Khz,有高频异响
推荐个芯片IP6351/IP6351S,英集芯的,专用于锂电手持小风扇,三挡调速应用

网友A:
直流风扇不适合 pwm。

网友B:
这样直流没有专门调速口的,一般不用PWM来直接调,都是PWM转DCDC

网友C:
直流电机采用脉宽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直流没有专门调速口的,一般不用PWM来直接调,都是PWM转DCDC

大侠。

pwm 转 dc-dc 是什么意思?  把 pwm 再次 转成直流, 用电压高低控制 风扇的转速??

pwm 转 直流,是不是 风扇的 +级 加个100nf的电容就好了?? 还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采用脉宽调制?

是的,   不要求精确的 转速。 基本上 有个 10 级 就差不多了。 不知道 方案有没有啥问题

基本的电路是这样 :

mcu io口(带pwm功能)  --》 mos管  --》  风扇 (2极 并联一个100nf电容, 此外会加一个二极管防止击穿 mos)

网友:
一般风扇的功能性测试是20KHZ,也有25K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HZ即可

太低了。几百赫兹在低速时噪音相当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pwm 转 dc-dc 是什么意思?  把 pwm 再次 转成直流, 用电压高低控制 风扇的转速??

就是PWM直驱MOS管,在电机前加一级LC滤波就可以

网友:
普通无刷电机不好调速,上次试了两款风扇,一款调速效果好,另一款效果不好。

网友:
调电压还好一些。

网友E:
现在的风扇多半都是BLDC了,四线的话专门给了一条PWM线,三线、两线的只能电压调速。
电压调速也得读取霍尔信号来反馈,两线的没法反馈(其实可以串个小电阻读取电流波形当作反馈信号)
不反馈的话,低电压时容易憋住不转,所以两线的还是尽量别折腾调速了。

技嘉主板的风扇控制电路如图。

网友:
一般20KHz以下

网友F:
推荐使用FP6291.支持5V.6.5V.9V调档输出

网友:
  20k以上,,避开人耳能听到的噪音

网友:
100HZ即可+1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直流风扇不适合 pwm。

说说呗,具体呢?

网友:
2线的风扇么?几十一百k差不多了。可能得加个电感和续流二极管,有的风扇会说电流需要连续效能最佳。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风扇多半都是BLDC了,四线的话专门给了一条PWM线,三线、两线的只能电压调速。
电压调速也得读取霍尔 ...

哇……这是功率很大么?TO252的管子都不太便宜的……我记得笔记本上用的线性风扇驱动也就是几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这是功率很大么?TO252的管子都不太便宜的……我记得笔记本上用的线性风扇驱动也就是几毛钱…… ...

电脑上的风扇,顶多两三瓦?线性工作用TO252保险些吧。
查了一下TO252的PMOS有几毛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说呗,具体呢?

低频抖动,高频啸叫,PWM调试也不费劲,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荐使用FP6291.支持5V.6.5V.9V调档输出

6291如保做到不同电压输出?

6291的输出电压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决定,硬件确定后,MCU怎么调整输出电压?

请大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