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短路故障检测,大家看看有点思路吗

楼主(2019-08-07):
如图

PS:如果帖子不合格,请教俺删除(看论坛好安静,是不是有什么俺不知道的)

网友A:
开路就相当于负载电阻无穷大
短路就相当于负载电阻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路就相当于负载电阻无穷大
短路就相当于负载电阻为零

麻烦多看点重点,比如测负载啦,短路位置啦

楼主:
俺想着是使用RC振荡,测频率计算电阻,电容,电感嘛,加上电容三端式振荡路,但是取消手动切换,还要测RLC网络,这样可行否

楼主:
短路故障还没脑门

网友B:
不会是 设计大赛的题目吧

网友C:
搞一个单片机的dac输出串联一个电阻接到负载再到单片机的adc。
单片机输出几个频率的正弦波,频率高adc的采样变高是电感,输出等输入是断开,输出0是短路,频率高电压小是电容,跟频率没关系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 设计大赛的题目吧

虚,小声b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单片机的dac输出串联一个电阻接到负载再到单片机的adc。
单片机输出几个频率的正弦波,频率高adc的采 ...

可以用来自动判断,在做个自动控制开关也行

楼主:
有没有测短路距离的小脑门呀

楼主:
有了解TDR技术的吗

网友:
又是电赛题目啊……

楼主:
没有小脑门呀再顶顶试试

网友D:
这电赛咋尽是搞些没实用价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赛咋尽是搞些没实用价值的东西?...

还行吧,有一些不错的仪器,觉得还是挺有用处的,今年还有个电磁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吧,有一些不错的仪器,觉得还是挺有用处的,今年还有个电磁炮

电磁炮?电赛搞电磁炮?!这假货宝上一堆的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