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惠斯通电桥电路 产生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9-08-07):
假如惠斯通电桥电路 4个电阻中 ,有3个电阻R1 R2 R4 是已知的   通过差分求出 可变电阻R3,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已知的3个电阻的误差 和后面的信号调理电路的误差 ,,怎么去除,
看到前人做的仪器  ,是把待测电阻R3换成一个标准的电阻  ,,然后把R4换成一个电位器 ,,通过调整电位器,让ADC值输出为0,
这个方法有用过的吗?
我想到的是 通过调整电位器 ,,这个电桥两个臂的差分值是可以调整为0 ,,但是后面的调理电路的失调等参数等考虑进去 (后面的ADC输出还是 不会是0),
这个电位器是否就把这个电路看成黑匣子?  不管过程  ,,只要调整R4这个电位器 ,,让最后的adc是0就可以了?(这个的依据是否就是线性系统呢????)

2.这个电路 对供电电源波动 有衰减作用吗?如果没有  是否这个供电源和后面的ADC 参考源 接在一起就好了呢,,

网友A:
改个画法更清爽

R1==R2
C端电压固定
当R3==R4时
B端电压==C端电压

当R3微小变化时(变化占R1+R3整体比例较小)B端电压微小变化e
通过运放放大B、C端电压就可知道R3的值或者变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个画法更清爽

R1==R2

嗯,谢谢,,确实清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