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树莓派 UPS电源板的 原理图

楼主(2019-08-07):
因集成到一个外壳里,需要自己做这个板子,不知道大神有没有找到这个板的原理图?买的板子,芯片也被打磨掉了。

楼主:
http://www.raspberrypiwiki.com/index.php/Raspi_UPS_HAT_Board

楼主:
没有人有这个UPS的需求吗?

网友:
应该主要三个部分,电池保护,gas gauge和充电电路吧,都是单芯锂电池的

网友A:
这玩意照着功能自己简单设计一个不就好了,又不是多复杂的东西

楼主:
我现在整了两个电路试过了,都是在拔掉外接电源的一下,系统就重启了。试验的芯片都是使用支持边充边放的充电宝芯片。

MPS这边推荐了MP2625但它的输出只到4.4V,就没有测试了。大家有更好的推荐不?

楼主:
我插的外设,系统工作电流在6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照着功能自己简单设计一个不就好了,又不是多复杂的东西

看着简单,现在都是拔外接电源的一下,系统重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简单,现在都是拔外接电源的一下,系统重启了。

难道这玩意是所谓的在线式UPS?

你用示波器测一下,你再在的板输出部分,在外部电源掉电的时候,有没有明显的电压跌落。

楼主:
手头上没有示波器。。。

楼主:
现在考虑到的问题是,设备平时一直插着电源时,电池充满电后要断开,不能一直处于充电状态,要不电池容易坏,而断开电池的情况下,在电源拔下的一瞬间电池电压要升压到5V。

网友:
老外也学坏啦,居然也打磨

网友B:
https://brousant.nl/jm3/elektron ... ps-for-raspberry-pi
感觉就是这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rousant.nl/jm3/elektronica/104-geekworm-ups-for-raspberry-pi
感觉就是这个原理图

应该是这个了。

楼主:
现在准备用MP2625自己做一个,后面接个升压。

网友:
IP5306 2.1A 充电 2.4 A 放电高集成度移动电源 SOC
试试这个,超便宜的,不行就额外加单片机加储能电容加mos开关

楼主:
手上就有IP5305的板子,试过了,不行,拔电的一下树莓派会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就有IP5305的板子,试过了,不行,拔电的一下树莓派会重启。

5305才1A电流,当然会挂掉

楼主:
最后我这边是使用ETA9740+ETA1096做的,经测试各项目功能及性能都OK。给大家汇报一下。同时也有做IP5306(也测试了IP5306+ETA1096)的方案,经评估当电池保护或者电池损耗后,会起不来,所以否定了这个方案。

结题。

网友:
ETA9740能上传个手册吗?官网居然没有下载了

楼主:
我也只是从网上找了看了一下,没有下载的。毕竟芯片也比较简单。

楼主:
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方案还是有个小问题的。就是当电池供电带负载情况下转换到电源时,ETA9740不会直接自动切换到充电的模式,要用到电池没电才能切换过来。

网友:
树莓派U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这边是使用ETA9740+ETA1096做的,经测试各项目功能及性能都OK。给大家汇报一下。同时也有做IP5306( ...

电源断开,电池不能马上供电原因是什么?电流太大了?我之前用tp5410做做一个,电流不大,没发现过问题。感觉和你用的ips5306差不多的/

最后有什么能总结的好思路,分享一下?

楼主:
就是电流大了以后,电源断开的一瞬间切换到电池供电时电压掉太多了。解决就是1加个大电容,2加一级升压,升压到系统接受掉下来但又能接受的程度。
比如上面老外那个电路就是把5V升压到了将近5.4V,然后DC-DC前后都有100uF的钽电容。上面那个反向的电路图标错了,写的是10uF,板子上是107应该是100uF的。

网友C:
用带电源路径管理的芯片,例如bq25890

楼主:
我原来试验是OK的,后来系统接的东西多了,就每次都重启,我一开始加大电容也解决了,但后来系统又加了4G的通信模块,就只能再加了一级DCDC把电压升到5.2V要不然系统中的其它USB设备也会异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这边是使用ETA9740+ETA1096做的,经测试各项目功能及性能都OK。给大家汇报一下。同时也有做IP5306( ...

我看9704不就是集成了充电和升压的么,为甚又用1096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带电源路径管理的芯片,例如bq25890

也是解决思路吧,因为一开始就用的ETA9740和IP5305所以就只简单改一下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案子也用了MP2625的,但是电压也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9704不就是集成了充电和升压的么,为甚又用1096升压?

上面说了,系统的USB上挂了比较多且电流比较大的设备后,从电源供电切换到电池供电的一瞬间系统会复位。针对实际问题解决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说了,系统的USB上挂了比较多且电流比较大的设备后,从电源供电切换到电池供电的一瞬间系统会复位。 ...

那如果我只给树莓派供电,没有其他外设,电流应该也就400 500ma,用tp5410  或者 ip5305一类的估计问题不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我只给树莓派供电,没有其他外设,电流应该也就400 500ma,用tp5410  或者 ip5305一类的估计问题不 ...

这个没法给你建议,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实测吧。。。 我记得一开始我们的电路只有150mA左右是OK的。

现在这个电路是各种切换超过500次,高温箱工作7*24等测试都是OK的。

产品即将实际部署,后面有什么情况在这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法给你建议,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实测吧。。。 我记得一开始我们的电路只有150mA左右是OK的。

现在 ...

用到cm3核心板,还是直接用树莓派?

楼主:
用的AR9331跑OPENWRT上面挂了三个USB设备。

楼主:
也有几台是用的树莓派,但后面大量部署是用AR9331的。因为有几个点特殊,有不少运算,用的树莓派,但大多数点只是采集信息上传,所以用AR933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