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长期运行,需要做哪些保障措施?

楼主(2019-08-07):
轻量级运行,不跑大的运算

温度控制是否真的那么重要,风扇和散热片被动散热,外壳选型或者定制,怎么做比较好呢?

如果人长期不在边上,是否还需要考虑防潮呢

要保持树莓派长期稳定运行,感觉也不容易啊

楼主:
各位的树莓派,小风扇一直开着,从来不关么

目前在用树莓3b,不开风扇功耗一般2w,开风扇,功耗就上3w了

网友A:
办公室环境下跑的小应用连续开机一两年没问题,后来电源适配器坏了换了一个继续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公室环境下跑的小应用连续开机一两年没问题,后来电源适配器坏了换了一个继续跑 ...

也是树莓派3b么?风扇是否从来不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树莓派3b么?风扇是否从来不关?

应该是1或者2b,铝壳被动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或者2b,铝壳被动散热

ram是1g?还是51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的问题  买大品牌的风扇,不要买那些淘宝货,

用哪种风扇比较好?

网友C:
散热和防尘,其他的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和防尘,其他的真没有了……

还有防潮?

网友D:
应该没问题,矿机机房很多都用的树莓派,其实更建议beaglebone,更抗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问题,矿机机房很多都用的树莓派,其实更建议beaglebone,更抗造

矿机机房用树莓派干啥

树莓派的计算能力挖矿够呛吧

网友:
靠自己发热解决……
毕竟就是办公室、实验室那种环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矿机机房用树莓派干啥

树莓派的计算能力挖矿够呛吧

控制用的,控制风扇还有跟矿机通信的

网友:
看来 我也得来搞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用的,控制风扇还有跟矿机通信的

每台矿机,一个派么

网友E:
注意写盘吧,用tf卡还是emmc?如果频繁写,比较危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台矿机,一个派么

这个就不知道了,应该是吧,矿机成本里面,派是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不知道了,应该是吧,矿机成本里面,派是小头

之前矿机不是很便宜么,一个好像卖300,里面没有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写盘吧,用tf卡还是emmc?如果频繁写,比较危险

你的树莓用的不是tf卡,用的emmc么?

网友:
之前用2b做下载机,cpu上贴了个散热片,跑了几个月没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树莓用的不是tf卡,用的emmc么?

建议用u盘。

网友:
不需要,本身就是一个小烘干机。

楼主:
u盘稳定性比tf卡好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矿机不是很便宜么,一个好像卖300,里面没有派吧

矿机火爆的时候一个是大几千上万的,而且更新很快,有各种各样的控制系统,bbb,各种派,还有zynq,如果不是用在要命的系统中,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2016年4月10号之后出的3b才支持从U盘启动?
但是如何知道板子的生产日期?

网友:
换工业版?

网友:
不需要防潮,注意降温

楼主:
什么工业板?

网友E:
淘宝找树莓派 核心板,有带emmc的 核心板,200元  4核1.4g a53,工业级 性价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找树莓派 核心板,有带emmc的 核心板,200元  4核1.4g a53,工业级 性价比不错/。 ...

a53,你说的全志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a53,你说的全志板子?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cumentation/hardware/computemodule/README.md

网友:
一日三柱香????

网友E:
引用 楼主:
a53,你说的全志板子?

cm3+  和树莓派一样的,有板载emmc和不带emmc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cm3+  和树莓派一样的,有板载emmc和不带emmc可选

Raspberry Pi Compute Module 3 + (CM3+)
你说的是这个?

你怎么用它的,连个GPIO口都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Raspberry Pi Compute Module 3 + (CM3+)
你说的是这个?

有配套的底板啊 xiongd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