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板子能否做激光雕刻机控制板?

楼主(2019-08-07):
手上有收一台坛友的雕刻机,这几天心血来潮,希望改成激光雕刻机玩下,但是又不想买激光专业控制板(电气部分目前就是用的电脑并口+18元MACH3并口卡+T67S109驱动),计划就汤下面利用MACH3并口板来控制激光头,不知道有没有做成功的前辈,出来指点一二,谢谢
另外有没有可能在圆柱体上面烧东西,是不是加个A轴就能搞定?

网友A:
正式回复你,是的。主轴控制用来控制激光输出。烧圆柱还是用A轴不变。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没什么不成功的,很平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式回复你,是的。主轴控制用来控制激光输出。烧圆柱还是用A轴不变。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没什么不成功的, ...

好的,谢谢,问下刀路一般用那个软件?ARTCMA?

网友:
artcam ,powermill,文泰雕刻

网友B:
楼主买的多大的激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多大的激光头?

咸鱼收了个60元小功率的,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