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Card Formatter真能修复tf卡么?修复tf卡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8-07):
新买的几张朗科tf卡,有一张粗问题了,一周不到的时间

使用adopt storage模式,没几分钟,老是掉,重新加载又导致数据全部丢失

安卓里面挂载之前,需要格式化,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卡,安卓格式化很快,这张卡,要格式化很久

这是卡坏了么?还是网上传说的卡“体质”不好?
---

搜到个据说能修复tf卡的软件,真的像网站所得能修复tf卡么?

官网下载链接: https://www.sdcard.org/downloads/formatter/

正在尝试overwrite  format,不知道是否能救活这张卡

楼主:
网络介绍:
    最新版的SDFormatter 是一个简单和有用的SD卡修复工具也是内存卡修复工具,专门设计为TF卡/手机SD卡/SD卡 / SDHC卡/ SDXC内存卡修复使用,此内存卡修复工具除了可以在WIN系统上运行,还支持苹果MACOSX系统上运行。
    如果你的手机内存卡读不出来,系统本身又不能格式化的话,就用此工具修复你的内存卡(手机SD卡等)吧。
注意:本工具只能格式化修复你的内存卡,不能恢复你的内存卡数据,但可以让你的内存卡起死回生,所以你也可以先进行数据恢复再使用本工具修复!
---

它的格式化和windows格式化tf卡有很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些年壞了多張卡,你說得軟件我用過,要么不能格式化,要么格式化後沒作用還是讀不到,其他軟件也試了都沒 ...

坏的不严重,可以用这个软件修复tf卡硬件?

网友:
U盘能修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壞了三張,沒一張可以修復的

你这是写入太多,写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是放手机,要写的基本就是拍照,而且空间还有剩余,32G的卡,空闲有5、6G ...

用的朗科tf卡么

网友B:
不能,这是SD协会的标准格式化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是SD协会的标准格式化工具。

用它格式化和用windows格式化 fat格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它格式化和用windows格式化 fat格式,有什么区别?

严谨的符合SD标准,Windows是不区分SD卡和U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谨的符合SD标准,Windows是不区分SD卡和U盘的。

格式化的细节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C:
退了吧,别折腾
换sandisk 、三星、东芝、松下这些都OK
一般人也不会想买朗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了吧,别折腾
换sandisk 、三星、东芝、松下这些都OK
一般人也不会想买朗科 ...

松下tf卡基本没有人,
三星和闪迪,哪个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tf卡基本没有人,
三星和闪迪,哪个更好?

松下低端少而已,渠道也少,但是高端视频设备里很多
都可以,低端都很一般,当然比朗科好
高端的话,三星价格好
这些都是sd联盟会员,当然如果要求高的话,买他们高端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式化的细节有什么不同呢?

抱歉,我也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