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观专利的问题,请教坛友。

楼主(2019-08-08):
公司做一个新产品,市场上已经非常多厂家做。由于产品属于比较简单的东西,所以各家看起来都一样。

现在突然想到,如果哪家申请了外观专利,那会不会不小心侵权?侵权的后果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
小改属不属于侵权?比如你的颜色是黑色,我的是蓝色,加多两个扣位

网友:
应该不会,专利和商标之类的不同

网友:
有证据不是最先采用的,可以无效掉

网友:
要看专利申请时间吧 如果申请之前 已有大量在市场卖了 专利无效 不过外观专利 有一点不同也行

网友:
有这种可能。审查员如果不专业,不知道这人是市场上已经有的,就会通过。

而公示的时候,你基本也不会知道,等别人下证后投诉你的时候,你才知道。

就像micropython,microbit,python这种通用或国外词汇都被注册了商标。

只能说你申请了,不以此打击别人,但可以保护自己。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是工业用的,做了15年都有了。现在发现老牌的厂反而没有申请外观专利,新的公司却有申请专利。